有没有可以长期通电工作的电磁阀

楼主(2016-05-08):
设计一个液压系统需要用到能长期通电工作的二位二通电磁阀。流量250L/min。压力5KG。找不到符合条件的电磁阀。哪位社友有知道的请告诉我一下。因这个系统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中的一部分,二位二通电磁阀的工作状态无法事先确定。所以必定有一个工作状态要带电长期工作。

网友:
要看你的具体使用条件了,详细可以看这个帖子,说的很详细,欢迎讨论http://bbs.hcbbs.com/thread-428512-1-1.html

网友:
线圈功耗小于4W,散热好一些,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
能不能长时间通电是由线圈是否可以抗不抗得住“热”决定。30瓦左右的线圈,照样可以长时间带电,是耐高温线圈。小功率的线圈,比如10W及以下的,目的不是长时间通电的而是为了总线驱动,ASI总线直接驱动。

网友:
假如不允许高的温升,在同等条件下,有些厂家提供另外的解决方案,就是线圈接口是带调制的,可以减少发热。

网友:
不知你的具体工况,但是二位阀的状态无非是一位开一位关,电磁铁对应的是通与断,可以换个角度考虑,采用长时间断电状态。初始状态设计时不确定,有个建议,采用二位四通阀,原理图见后,两种阀的阀芯一样,需要的时候自己改装一下,把电磁铁和弹簧掉个头就可,定型再选用对应的型号

网友:
有些厂家还提供带定位的两位电磁阀,两边都有电磁铁,换向用电磁铁,断电后可以保留断电前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如在常规条件下我可以用二位四通带自锁的电磁阀解决这个问题。但因我的流量有250L/min,这类阀没有这么大的流量。我的实际工作状态又是开或关都有可能几十个小时的连续工作。一般的线圈我试过长时间通电线圈就要发热烧掉。

网友:
压力低流量大,那么阀的通径必然大。通常这个要选用电液换向阀,用电磁换向阀肯定阀的推力要大,电磁铁功率要大。要便宜建议你选用国产插装阀。

楼主:
我一个系统要用到10多个这种二位二通阀而且要集成在一起。用电液阀体积太大了一点。用插装阀的话还要用上控制先导,油路会变的非常复杂,会降低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
你把普通的两位两通阀一端的弹簧换成线圈,能不能变成双电控两位两通电磁阀(双电控的两位两通我没听说过)?(不是专业人士,瞎猜的)

网友(2016-08-13):
你好!hzdfyy社友.
我在诸暨,做自动化设备.有些机器会采用液压机构.
得知你在杭州,做液压设计和销售.希望有机会能够合作!
我qq605938072 电话微信13306752528蒋
谢谢!

网友(点评):
社区把短消息关闭了.

网友(点评):
我己加你微信了,看到后请回复一下。很高兴能认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