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滑块 单边受力分析求助

楼主(2016-05-08):
这两种排布的力矩分析 哪位大侠告诉一下

上下对称

上下对称

上下错开

上下错开

网友A:
老板,就四个方块两条线,什么数据甚至连力的方向都没有,你叫人怎么分析,全世界都为你打工跑腿吗?

网友:
直线滑轨的受力计算,一般的线轨样本里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就四个方块两条线,什么数据甚至连力的方向都没有,你叫人怎么分析,全世界都为你打工跑腿吗?

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单边受力 就是力全部作用在上面的那两个滑轨上左右移动,具体的数的话我也没有,就设同一直线滑轨距离为D1,两并行滑轨线距离D2,上面滑轨组受平行向右的拉力F, 分析下面两组滑块的力矩

网友(2016-08-21):
据我同事说,因为是滚动,着力点影响不大。期待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