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孔的中心距和直线度

楼主(2016-05-09):
铸铁加工三个孔,两边是销孔,中间大孔,销孔10,大孔38,怎样保证孔的中心距和直线度,谢谢

网友:
如果是用加工中心做,基本上机床本身的定位精度就很不错,这个中心距和直线度不是事吧。

网友:
用钻孔的方式 中心钻点钻 然后用小钻头钻孔 钻头扩孔 用铣削方式 中心钻点钻 小钻头打底孔 相应的铣刀扎铣可以保证直线度和中心距

网友(2016-07-18):
主要靠机床自身的精度来保证,而且效率还高。

网友:
一般的机床的定位精度都能达到0.01mm以内,重复0.005mm左右,如果加工后精度差太多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是工艺安排的问题,工艺安排不合理,内孔粗糙度不好,会对检测结果有影响,而且很大,销孔必须要用铰刀的,也有可能是机床本身的精度不好,例如丝杠反向间隙太大,可以通过同向的刀路来抵消,希望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