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做受力分析

楼主(2016-05-09):
我上周还能在装配体里做受力分析,这周怎么就进不去了?

网友A:
目测软件问题,或者simulation模块没有完整破解

网友B:
应该用simulation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simulation插件

就是这个插件  现在只能做零件的受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软件问题,或者simulation模块没有完整破解

现在只能做零件的受力分析

网友C:
明明不是simulation插件,非嚷嚷着是是你眼瞎还是我们眼瞎,你告诉我们,图中的插件叫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不是simulation插件,非嚷嚷着是是你眼瞎还是我们眼瞎,你告诉我们,图中的插件叫啥。

受教。
惯性思维,通常用simulation模块做分析,没注意楼主用的是simulationxpress(我以前没用simulationxpress)。后来自己去看了看simulationxpress只能用零件,不能用装配体。
这里建议楼主用simulation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明不是simulation插件,非嚷嚷着是是你眼瞎还是我们眼瞎,你告诉我们,图中的插件叫啥。

确实是两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