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简单应用

楼主(2016-05-09):
SW  折弯扣除 5  对应的K因子  是多少?

起因 是 我平时都用 拆图 因为都是九十度的 所以我用折弯扣除  但是 现在的折弯角度  非90度。

听别人说要用K因子 ,但是 3个厚的板 对应的K因子是多少呢。

网友A:
这个K因子和板什么材料,用的折板机等等因素都有关,最好是拿个3厚的废板,试折来确定这个参数。

网友:
K因子是中性层到折弯内表面的距离与板厚的比值。正如2#大侠所言,最好现场试刀来确定这个值。

楼主:
这样算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K因子和板什么材料,用的折板机等等因素都有关,最好是拿个3厚的废板,试折来确定这个参数。

四楼 图片当中 的算法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楼 图片当中 的算法对么?

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我算的  3个板  扣除5  对应的K因子 是0.333

            2个板   扣除3   对应的K因子  0.222

感觉没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算的  3个板  扣除5  对应的K因子 是0.333

            2个板   扣除3   对应的K因子  0.222

实际折下来扣几啊?折直角。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实际折下来扣几啊?折直角。

用废板试试则,先折直角,实际扣了几,确定了K因子,再用SW画个折30°或者45°角的板,折下,看和图纸尺寸差别在能接受的范围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折下来扣几啊?折直角。

是折90  实际 是  2扣3
                           3扣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废板试试则,先折直角,实际扣了几,确定了K因子,再用SW画个折30°或者45°角的板,折下,看和图纸尺 ...

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折90  实际 是  2扣3
                           3扣5

我这边1.5厚不锈钢板,K因子大概在0.38这样,折其他角度还是比较准的,你可以先用这K因子,试试这个45°,30°,测一下误差在你承受范围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1.5厚不锈钢板,K因子大概在0.38这样,折其他角度还是比较准的,你可以先用这K因子,试试这个45° ...

2厚不锈钢板  不锈钢K因子 是多少?
3厚不锈钢板  不锈钢K因子 是多少?

网友B(2019-01-24):
同样是不锈钢板,不论厚度多少,K因子是不会变的,如果板厚变了K因子也要变的话,你的折弯机参数(下模宽度)或SW钣金画图参数(R设置)肯定数据不匹配(和真实折弯情况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不锈钢板,不论厚度多少,K因子是不会变的,如果板厚变了K因子也要变的话,你的折弯机参数(下模宽度 ...

谢谢回复 ,对这个 折弯 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