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路中流体震动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6-05-09):
       各位早上好,我老板想开发一个给舰船上面用的管路减震器,好像是某军校的纵向项目。
       在舰船的液压或者其他管路中,液体流动会产生比较大的震动(波动?),对管道本身和支撑结构都带来很大的影响(松动/破坏?),甲方需要我们设计个吸震模块,像个阀一样,装在管路上来解决流体震动(波动?)的问题。
      因为我原来没有接触过这一块,想请教一下,设计这种东西需要具备哪些相关知识,这个不急,有比较充足的时间来学习,大侠们想到什么都可以告诉我,非常感谢。
      嘿嘿,首先想到的当然是@2266998   大侠了

P.S:我们现在做的准备工作有:买了个脉动阻尼器,设计了一个产生中频波动的试验台,现在在组装了。

网友A:
这个东西,要请你老板上来讲话,是他不对,不能随意接这类东西,也不能随意交给你玩,有些强人所难,

这东西,普通玩机械的工程师玩不了,没法下手,也没有思路,

你要先知道振动是怎么来的?我就玩船的,船上液压振动与船体设计有联系,那是一体的东西,

找到振源,处理与船体之间谐振的问题,减小振动,有些从管路设计开始,管路怎么走,怎么避免产生某些叠加性振动,

当我说的上述手段用尽了,要加主动干扰模块,就是找到振动频率,加一个干扰信号,你上面问题处理尽了,需要加主动干扰的时候,你再找阿拉,随身带一个‘民品证明’,俺给你解决下面问题,

网友(点评):
感谢8爷回复,我们是个小作坊(10个人),接活比较杂,这个谈了也有大半年了,不是民用的,那个教授也是专门玩震动测试的,偶尔在我们这做一些实验台,他这次就是想做个类似脉动阻尼器一样的东西装在管路里

网友(点评):
通过调节一些参数(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参数)来达到减震的目的,我的想法是,基础的东西是不涉及保密什么的,那么刚好借这个机会学点东西,提升一下水平,不管项目是否成功,动手做了应该会有点收获吧

网友(点评):
没有很深的液压行业基础,是完全玩不了这些的,因为无从下手,

网友(点评):
8爷原来是玩船的阿,能不能举个简单的例子让我辈中人学习学习?

网友A:
你们那个教授实在是无法评价,这本身是他该研究的东西,

他要先计算以后交给你们具体处理,他不把先期技术东西玩了,你们小作坊没法下手,比如我现在给你讲阻尼,讲管路回波与叠加,教你这些计算,现在你能接受吗,这些要学过完整流体力学的才能玩,波动是有相位的,不知道相位没法叠加,

不计算,根本就不会知道在管路哪里产生振动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来的振动,如何处理,

俺算接触教授很多的了,非常多,我给他们处理问题,是项目合作,类似问题,他不玩,你作坊根本没有条件玩这些东西,有些是纯粹理论计算的东西,

网友(点评):
那个教授应该把前面的基础给做了,然后再交给工厂做应用部分,不能自己图个方便,就全撂挑子

网友(点评):
这东西确实复杂,我前面有一次应用到水锤的时候,都觉得很复杂。因为我需要计算的模型不是从开启到关闭,而是改变一部分通道截面。不理解很难做,不好直接套用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个教授实在是无法评价,这本身是他该研究的东西,

他要先计算以后交给你们具体处理,他不把先期技 ...

确实,现在就是不知道该干嘛,我原来都没有学过流体力学,我还是再跟老板沟通一下。
不过还是有点不甘心,这个看上去真的很好玩。
我想先把流体力学学习一下再跟您讨论吧,这一块现在真的是空白的。
真心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点评):
无法下手很正常,没学这个专业,我也不敢玩,大家彼此,论坛上有学液压的博士,大概可以玩到‘主动干扰之前’,你希望玩这些,学习的精神非常好,但要学到硕士以后的理论基础,才能理解这些东西,否则没法懂

网友(点评):
我是这样跟我老板讲的,现在玩不了,连制造模拟实验都有难度(他们要求100Hz的液压震动),想要玩,给我5年时间学习,建立关于流体和震动的知识体系,然后再开始谈研发,呵呵。好在还年轻,遇到不懂的可以学

网友(点评):
努力读书,争取20年后也做个六场通透的大神,嗯!

网友(点评):
不错,喜欢你这个‘学5年的态度’,液压,学问很深的,学到能玩,不容易的,努力吧

网友(点评):
我学流体,先看的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的一本我所理解的流体力学。不过还没算入门,由浅入深个,结合实际东西,真正做到懂。就好像很多人知道杆受弯的公式,只是套用,却不了解有哪些条件

网友(点评):
回复frazli大侠,我打算找两本不同的流体力学书,再结合视频一起看。好在现在找资料比较方便,先看了再说,嘿嘿。

网友:
环卫高压清洗车上的三缸泵当中一个吸水单向阀不工作,引发全车震动。

网友B:
哈,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管道,后面可涉及到很深的东西。没有前期的理论计算和一些试验,根本没法子下手。
这个按理就是玩研究的人去玩的。小作坊根本玩不了,一般的系统制造厂子也玩不了。就是一个简单的管道振动的公式,估计多找不到地方。因为一般的说液压书上可没有。
没有理论作依据,玩出来的东西敢用么?这可是涉及到系统性的技术问题。得从源头开始……。

网友(点评):
哎,其实也是很无奈,好在我老板也做设计,听他安排吧,一边按他的思路走,知道的就讨论一下,不懂的就乖乖执行,另一边努力看书,争取不要受制于人吧。他这个算是合作开发,不成功也不会有很大影响的。

网友(点评):
据说还会有几位牛人参与进来,因为那个教授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上次给他做模态分析也是的,卡在螺栓预紧上面不会了,他就请了个专门做有限元的同事过来,换了个粘合约束,算是对付下来了。

网友(点评):
记得西北工大有一本书有说管道振动耦合的书,俺下班回家找一下,将书名给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点评):
下面有说‘觉得不难,小儿科。’,哈哈,等一下,也许有简单解决办法,俺也在等着学一些,哈哈,

网友(点评):
“小儿科”,呵呵。俺只知道西北工大的那本书上全是玩的数学。看上去俺们落后了,俺也坐等着学点。

网友(点评):
“小儿科”,呵呵。俺只知道西北工大的那本书上全是玩的数学。看上去俺们落后了,俺也坐等着学点。

网友(点评):
刚刚看到了,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呵呵。

网友(点评):
我映像中,汽轮机方向好像是要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要请你老板上来讲话,是他不对,不能随意接这类东西,也不能随意交给你玩,有些强人所难,

这 ...

“阿拉”是何意?戴遂昌?

网友:
觉得不难,小儿科。

网友(点评):
求大侠说说门道,感激涕零。

网友(点评):
这什么时候不拿出点东西来,可是要遭雷P的。

网友C:
楼主,建议你几个个思路:
1.“甲方需要我们设计个吸震模块,像个阀一样,装在管路上来解决流体震动(波动?)的问题。”

人家都说了是一个模块,也就是说你给他设计一个滤波器或者消声器之类的东西。你看汽车的消声器是怎么搞的?那是无源抗性消声器,你这里只是把气体更换液体。我猜那个教授是觉得太简单了才发包的。

2.如果以上思路达不到效果,那就要把整个系统纳入考虑。振动理论就需要去了解。建议楼主研习以下资料:
(a)《工程流体力学》这是面向工程技术人员写的书,至于力学专业的《流体力学》太深广容易分散精力,以后做研究可以看看。
(b)《数学物理方法》特别是里面的偏微分方程的建模过程和解法要搞透。《数学物理方法》建议两边书,一本是梁昆淼著,然后是北大出版社吴崇试写的书。管道振动和固定结构的耦合,涉及到分布参数系统和集中参数元件的联合振动,梁昆淼的书中有一道例题。
(c)《数学物理方法习题集》前苏联出版的书,作者忘了,图书馆应该有。里面有各种场如流场、力场、声场、电磁、热场的偏微分方程的大量例题和习题,也有管道固流耦合振动的例子,后面还有习题解答,各种波的传播、反射、叠加、驻波、行波都包含了。基本上包含了数学物理方法这一学科自从伯努利解决小提琴弦振动以来的各种经典课题。
(d)《声学基础》南京大学出版社。里面的管道声学和电声类比理论是少不得的。
(e)《模拟电子技术》《电工原理》搞清楚了电声类比理论,机械振动的各种参量可以直接翻译成电路网络进行研究,那么电路网络中的滤波器理论也许用得上。还有电路中的“传输线理论”也可以参考一下,管道声波实际上就是多节点的传输线模型。所以我猜那个教授是要做个滤器一样的模块,像阀一样串联在管路中,实际上电路滤波也是这么搞的。
(f)《摄动方法》《摄动方法引论》(美)奈弗(Nayfeh,A.H.)。振动系统的四种形式:自由振动,强迫振动,自激振动,参量振动,在管道振动中都可以找到。强迫振动是泵的脉动引起;管道在直流能源(液压能)经过非线性元件(流体力学),产生了自激振动,这是噪声的一种来源,笛子是典型例子。然后管道的振动再引起了参量振动。这些数学模型普通的微分方程理论可能解解决不了,那么《摄动方法》就是必不可少的数学工具。前提是要学会怎么建模,所以《数学物理方法》要先学。
(g)相关固流耦合振动的学术论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管道,后面可涉及到很深的东西。没有前期的理论计算和一些试验,根本没法子下手。
 ...

什么书名提供一下?我们好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管道,后面可涉及到很深的东西。没有前期的理论计算和一些试验,根本没法子下手。
 ...

 1.液压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  林崧主编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第七章 管道与非稳定流的耦合振动分析
    第四章中也有部分 管路动态的特征线计算法
 2.液压噪声控制   曾详荣等编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第四章 液压消声器
   第三章中也有  管路的噪声及其控制

希望对大侠有参考作用

网友(点评):
感谢,您提供的内容都比较具体和有针对性,我先找来学习下。您和明月大侠都提到了耦合振动分析,我记得有个师兄做过多相流的耦合,我自己还没有做过,等我有一点基础了就做做试试,这个貌似也很好玩。

网友(点评):
液压消声器,得首先知道系统中的振动情况,否则设计出的消声器根本达不到要求。而理论就得找出这种趋势,或者知道动了啥参数可以达到什么要求。另固液藕合可不太好玩,林大神的书多是打星说明提醒的。

网友(点评):
嗯,尽量不做那种“差不多”的东西,心里没底睡不好觉,先看书,看明白了再来侃。

网友(点评):
是要这么学过来,要学习振动处理的基础理论,否则,根本没有方向,

网友(点评):
谢谢啦,我回去找找这几本书看看。

网友(点评):
@明月山河 明月大侠,我已经跟帖共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建议你几个个思路:
1.“甲方需要我们设计个吸震模块,像个阀一样,装在管路上来解决流体震动(波动 ...

早上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想您说简单的是第一种方法,做个吸震器(或者叫阻尼器或者消声器随便叫什么)当成系列产品卖给他,或者干脆就一直找他讨论,按要求做,不过我觉得没有理论支持的话,做出来的产品达不到使用要求。那么您列写的书单就派上用场了,这些书,除了工程流体力学我翻过一点以外,大多数是听都没听过的,所以,这件事一点都不简单好吗

whatever,感谢您给了方向,我今天先把这些书的绪论读一下,再加上XLF63大侠提供的书单,理一个顺序慢慢啃。

P.S 对不起我昨天腹诽您来着,以为就是吹吹牛的。

网友(点评):
消声器,得根据系统中的相关情况,有什对性设计,否则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完全不是那么个事情,要先找振动源,振动是怎么出来的,怎么传导的,振动波遇到阻力以后的问题,振动源可能来自于泵站,也可能来自于负载,举例说泵是平稳的,而负载有爬行,振动会由负载向泵源再传递,

网友(点评):
你念书,主要是基础理论,就是分析问题的基础,所谓什么吸震器,都是玩笑说法,吸什么?这跟振动频率有关,不知道频率,根本吸不了,

网友(点评):
那该从哪里开始呢?我觉得还是流体力学,XLF大侠提供的书已经淘到了,店家在帮忙扫描中,回头我传上来。数学,我的数学也不好,理论力学看完了就该开始看数学了。

网友(点评):
你首先看流体力学,再看63大虾给你的书,要读懂这些,千万别看那些从网上断断续续摘录的东西,学液压,没有系统学下来,一辈子都不懂,永远是懵懵懂懂的摸样,就这个振动,你先学习振动是如何发生的,如何传递

网友(点评):
8爷,我看到了您在“小儿科”帖子中的回复,觉得液压早晚是要学的,先看理论吧,以后遇到简单的系统就“学以致用”一下。所谓吸震器的事我已经不打算再参合了,最多帮忙画画图。

网友(点评):
只有懂了如何产生? 在哪里产生,哪里到哪里传递,频率是多少,你懂这些内在东西了,才知道你管道里面发生什么了?当你不知道管道里面怎么了,所有的‘后来’,都是虚幻的,没有任何意义,人家说一遍也无法理解,

网友(点评):
学液压,我前后学了30年,从煤矿机械,钢铁机械,船舶设备,都玩过了,船舶是最复杂的,跟其它设备还不同,船是钢的,并且没有‘基础’,振动的传递最复杂,还是那句话,从头学才能懂管道里面发生什么了,

网友(点评):
998大神说得对,只有从源头开始才能明白,所谓的消声器,很多年前就有大神在研究,也有过样本,但产品一直没推出。因为所谓的消声,只是被动式,只有凑巧了才能遇上。但只要改变一点东西,立马就没用了。

网友(点评):
受教了,玩振动离我还有点远,不过我会慢慢靠近它的。5年不够,多几年也可以的,哈哈。

网友(点评):
你玩到什么时候算懂60%了呢?就是可以不翻书,不在网上摘录什么,自己可以站人家前面说一遍这个过程,振动怎么来的,在管道怎么传递的,管道里面发生什么了,针对这个具体频率,具体振幅,怎么处理掉,这才行

网友(点评):
反复刷新,不知道该怎么回了,被吓到了,我好像看到您说的龙了。

网友(点评):
船和飞机的管路振动也可以从结构上来的,光考虑液压绝对不够,那位明月大侠明显不懂液压,液压传统的吸震方式是蓄能器,不是什么消音器之类的玩意

网友(点评):
不得不关注的另一件事是系统里混有空气,长管路要有措施解决气体析出,适当的安装排气阀

网友(点评):
我觉得像几位大侠说的从理论做起太长了,太多书要读,针对性分析,一个个解决吧。

网友(点评):
这个排气他们系统里应该是有考虑过的,甲方就是要一个附加模块,可以直接把震动的位置处理掉,我不懂,不过通过讨论显然甲方把问题看的简单了

网友(点评):
今天上午看到LY大侠在8爷帖子中的回复和交流才知道还要考虑粘度、温升等。

网友(点评):
别应该考虑,排气可不是个简单的事,连液压系统图都难以反应,得实地看。

网友(点评):
甲方想简单,加根软管不就得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东东我现在根本参与不了,就是遇到了一个摆在自己面前又完全无法处理的问题有点不服气,所以要系统学习一下,以免再遇到还是束手无策。

网友(点评):
呵呵,那是junjian啊,上不去。所以这个东东很纠结,不能去现场看,甲方就希望做个万能的,不管哪里有问题,装一个上去,biu的一下就好了。

楼主:
63大侠给的两本书,链接:http://pan.baidu.com/s/1qYtdHTy   密码:wprh。

网友(点评):
没有啊大哥

楼主:
@universal   大侠您好,我们在这个楼讨论吧,那个太高了,呵呵。

网友(点评):
大侠不敢当,俺知道自己的份量。俺只是恰巧了解一些飞机上的应用,想着挪到船上也应该适用。

网友(点评):
理了一下您的回复,主要是蓄能器和注意设置排气对吗?

网友(点评):
准确的讲,8爷他们讲的才是正途,你得从头到尾清楚,我就是半道杀出来直奔问题,见招拆招。

网友(点评):
我觉得如果是现有设备出了问题,比较急,应该是按你说的那种直奔主题。这个相当于是研发项目,所以从根本上搞清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universal   大侠您好,我们在这个楼讨论吧,那个太高了,呵呵。

管路中流体震动,得分析震源,震源可能不只一个,解决了一个还是震,这时候不能灰心,要仔细分析。一般来说,泵不应该成为主要震源,给泵站减噪已经很成熟了。管路布局不当是常见原因,可以查手册。我不太清楚船的油箱是不是正压油箱,如果不是,油液和油箱消泡再不好,系统中的溶解气就会更多,气体是最易产生震动的,你说系统中有排气,也得看布局是否合理。一些阀的选型也和震动有关,得有一定基础才能分析。大面上说这么多没啥用,还得自己跑一遍体会最深。

网友(点评):
其实说到底还是基础太差了,流体力学的书已经在路上了,先从基本的东西开始学吧。现在完成这个项目已经不是目标了,只希望若干年后,再想起这个问题,可以说出点东西来吧。

楼主:
是个压缩包

楼主:
安利一下,电子书看的累,又不好记笔记,在某宝上找的同城打印店,两本书连打印带装订37rmb还包邮,同城的第二天就到了。

网友D:
2楼说的是,首先从振源处下手,很可能那个振动还产生别的什么问题,每个问题都搞一套处理装置,那船搞出来水平也不高。至于振动理论,确实高深莫测,不过说穿了,无非三要素——质量、阻尼、弹性,三要素决定了系统的固有频率,改变其中之一,都能改变固有频率,躲开了振源的激振频率,振动就会减弱很多。所以,改变管道直径、长度,支撑悬挂的间距,刚性,管道的壁厚,增加或减少几个弯头,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按学术的做法,需要在现场架设一堆昂贵的测试分析仪器的,这个题目出几篇研究生论文绰绰有余。另一个做法是在三维设计环境下做模态分析,估计你不可能有这机会。试吧,让振动发生,沿着管子摸,找到振动最大的部位,尝试改变支点间距,管子直径,壁厚,也许可以把一个管子分两根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说的是,首先从振源处下手,很可能那个振动还产生别的什么问题,每个问题都搞一套处理装置,那船搞出来 ...

你好,感谢回复。这个前面有提到,楼主本人(包括我家boss)都是没有机会去现场的,甲方更倾向于得到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像脉动阻尼器一样的东西,一装,一调,解决问题。
你说的模态分析我有做过,不是这个,是别的实验机上的,得到的结论跟实际出入不大,也确实帮甲方教授的研究生出了两个论文。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好多参数和方法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才想到要系统的学习一下的。
这个项目还在进行,我没有参与了,是我家boss和甲方教授在做,我看看热闹,记录一下思考一下就好了。不过像8爷说的,机会摆在面前了,我却拿他没辙,要努力看书了,避免再发生这种事。或者很多很多年以后,再想起来,哥们自己把这个玩了也说不定呢,嘿嘿。

以上

网友:
这是个科研课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