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如何锁死?

楼主(2016-05-09):
如图,我现在有个结构,在腔体1和腔体2里面分别装有一定量的试剂,中间用空心管连接(可以想象成两只注射器连在一起),在腔体2尾部有个弹簧。目前是想通过让试剂在两个腔体内来回流动,从而使两种试剂充分混合。也就是说按压腔体1上的活塞杆(图上腔体1后面蓝色部分),使试剂流入腔体2;在腔体1的活塞杆1往前推的时候同时会将腔体2的活塞杆2往后推,并压缩弹簧。停止按压活塞杆1后,通过弹簧的回弹,可以使试剂又腔体2流入腔体1。这样往复几次,使两种试剂充分混合。
问题:按目前的结构来看的话,当停止按压活塞杆1之后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试剂将会回流至腔体1内。但是我希望充分混合之后的试剂是存放在腔体2里面。也就是说当最后一次按压活塞杆之后,它不会再回弹,这个结构上应该如何实现?暂时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方案,希望大家提点意见。
谢谢!

补充内容 (2016-5-9 21:28):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这边做一些补充:这这是医疗上用的,很小,是准备直接拿在手上操作的。我们的预期是做成和马克笔差不多。然后它的按压是纯手动的。

  • · 收藏|主题: 244, 订阅: 25

网友A:
从外面锁死活塞杆1就可以了,比如说按到底后旋转一下就卡死那种。

网友(点评):
那就按五次再旋转卡死,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
我没做过机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螺纹来推动活塞1,螺纹有自锁功能。

网友(点评):
不错!又按压改为旋转!但不知道楼主机构使用频率如何!

网友(点评):
螺纹的话,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因为我需要按压若干次,如果采用螺纹操作很不方便?

网友B:
空心管处增加一个开关,关闭开关之后液体就不能在腔体1和腔体2之间流动了。使用的时候再将开关打开。

网友:
用手按的吗?

网友(点评):
的确,使用手按的。

网友C:
首先默认是手动操作的对吧,我觉得2楼说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也可以在外壳部加一个类似棘爪的小小机构来组织来阻止活塞杆1恢复原位。如果用棘爪,鉴于楼主要求是最后一下时锁死,所以要设定两个推程,混合时推城为整个腔室行程的80%左右,最后以下为100%的行程,小棘爪锁死活塞杆,这样做比2楼说的稍复杂了些,但不知你的外部环境条件,所以不同情况还是要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设定的;当然外部动力为气缸或者电机+连杆或者电机+凸轮等等那就望电气控制方面考虑吧

网友(点评):
的确是手动操作的,我觉得大虾的方案应该是可行的,但是有个问题暂时没有想好决解方案,就是如何保证只有最后一次的推程式100%的行程?正如在二楼回复的,如何防止误操作?不知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圆珠笔的结构

网友(点评):
圆珠笔拆了好几只了,但是还没想好怎样将他改造成按压若干次后无法按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外面锁死活塞杆1就可以了,比如说按到底后旋转一下就卡死那种。

简单实用

网友D:
去掉弹簧这个讨厌的家伙,两边改造成液控单向阀

网友(点评):
原谅我对液压不熟悉,方便说的详细一点么?

网友:
雨伞的锁死结构,拉倒最下面限位锁死

网友(点评):
和我在之前楼层提到的,如何防止误操作?即如何保证是在按压若干次之后才会锁死

网友:
自动化程度如何?

网友:
这个还真不是圆珠笔结构或者液压阀原理的问题,你首先要明白的是最后一次后之前的几次有什么不同。

网友(点评):
大侠说到点子上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如何改变最后一次的状态。

网友(点评):
这是你的东西,要自己好好想,找我的话,肯定得先付钱后办事~

网友:
前面朋友说的用螺纹,完全可以,可以做成大螺距的T型螺纹,在者可以在活塞1尾部用不完全齿轮做个限位器,由推动次数确定不完全齿轮的齿数。

网友(点评):
对于大侠的方案不是很理解,不知能否说得详细点

网友:
如果是气缸推动活塞1,那么在气路上加1个双作用阀即可,如果是液压推动活塞1,那么在液压管路上加1个Y型电磁阀即可!

网友(点评):
东西太小了,大侠的方案估计不大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外面锁死活塞杆1就可以了,比如说按到底后旋转一下就卡死那种。

我们也有考虑过采用大侠说的方式,但这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个结构并不是直接按一次就可以,而是需要按压若干次,比如说按5次。也就是说必须要保证只有在第5吃按压的时候才会卡死,这样子就存在一个放错的问题。如何保证在前面四次不会按到底旋转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管处增加一个开关,关闭开关之后液体就不能在腔体1和腔体2之间流动了。使用的时候再将开关打开。

加开关的话会增加它的操作难度。在实际操作时很容易误操作尤其第一次使用的时候。然后因为这个结构很小,不确定加开关这种方式是否具有操作性。

网友:
我感觉可以只在外面直接加一个L型凸台,在推杆上加凸台,想锁止就将凸台旋进L型凸台里,想松开就将凸台旋出L型凸台。如果说避免在平时按的时候误操作,完全可以直接将凸台与L型凸台背部相靠,如果锁止就需要旋转360(或是180度),这样就完全不会误操作了。可以人为地旋转什么时候锁止。其实和二楼大侠说的是一样的。

网友E: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种按动式圆珠笔的结构,在混合试剂的时候小范围按压,中间的弹性键不能卡在笔筒的开口位置,所以可以充分按压混合试剂;试剂混合好后长距离按压,使中间那个突出来的弹性键会卡在笔筒上的开口处,就能锁死了
如果在试剂混合阶段,不小心锁死,那么可以按动挂钩,是中间的弹性键脱出笔筒上的开口,就能回弹,继续混合试剂
抛砖引玉,希望能给您带来帮助

网友:
可否做一个锁止的机构,然后活塞外表面上画上两条刻度线,手动控制,只有压到第二条刻度线才能锁紧。
5次状态没有什么不同,靠系统自己识别看上去不可行。人工识别吧。
至于操作也没什么复杂的,稍微培训一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研究一下三八大盖的枪栓。

网友:
活塞杆后面弄个旋钮不就行了  第五次按压后 旋下卡死不就行了?

网友:
是只能进不能退吗,如果是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自行车的后链轮只能一个方向运动的棘轮结构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1. 仿照自动圆珠笔头部的结构
2. 在活塞末端增加一个圆环, 圆环侧面做出齿
3. 活塞上与圆环按压后接触的地方做出斜面
4. 每次按压时, 活塞上的斜面推动圆环转动一个齿
5. 圆环转过5个齿后, 圆环上突出的卡子插入活塞上对应的凹槽中, 锁定活塞
6. 在整个机构的外壁上嵌入一个柱塞, 圆环上做出定位槽, 用来在圆环转动一个齿后防止其回转
7. 圆环上加装扭簧, 当该次混液操作完成后, 按压柱塞, 释放圆环和活塞, 使其回到初始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弹簧这个讨厌的家伙,两边改造成液控单向阀

问题描述清楚,显得很专业  点赞

网友:
六楼方案中,将最后一部分行程阻力加大到前反复混合行程阻力的几倍以上,操作上可以明显辨别出来,用弹簧实现。也可以参考套筒头与接杆间的结构,接杆方头上有一个可按压的钢珠,可卡在套筒头上的圆孔中,将两者快速链接,将这结构借用到你的设计中最左端,蓝色活塞杆1左端实体部分做孔直径方向,装弹簧钢球,土黄色外套相对处做孔,即混合时较小力无法压入最后钢球部分行程,最后一次用力压入,钢球压入外套对应的孔中,解锁时需在孔外侧按压钢球。

网友:
还是觉得圆珠笔的结构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借用圆珠笔设计,设计行程5次以后最后一个位置设置成锁死状态,即无弹出行程

网友:
记得小时候有那种多芯圆珠笔,是否可以借鉴那种结构?

网友:
既然是手动能按活塞杆1,为什么不能拉活塞杆1,弹簧去掉,右侧纯粹浮动,按活塞杆1推过去,拉活塞杆1吸过来。

具体工况不明,只看字面意思猜测,
请具体说明产品的初始状态,那2种药剂怎么装进去,还有最终要求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网友:
我手臂力量大,能不能放在一个瓶子里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默认是手动操作的对吧,我觉得2楼说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也可以在外壳部加一个类似棘爪的小小机构来组 ...

在层主想法的基础上,我想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带有弹性卡扣,并且可移动的限位。当进行混合按动时将限位升起,这样按到底也不会锁住,当需要锁住时放下限位,按到底就会锁住。

网友:
螺旋槽结构

网友:
可不可以在有弹簧的套筒以及外壳上开一个小孔,当需要停止时拿东西塞到小孔里就停止了,拔出后弹簧复位,不过要注意内套筒在往复运动时回旋转,注意防范。

网友:
我也觉得圆珠笔的结构值得考虑下

网友:
你可以把左边活塞左端做成可以旋转的啊,按压几次完成后,旋转一个90度,就可以卡在机构里,让弹簧无法回弹

网友:
圆柱笔结构用在此处最合适不过,    1.结构简单可靠性高,还耐用   2.揣测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强制使两种溶剂混合,既然如此重要,可能需要引入防呆

网友:
小弟只是来蹭积分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采用材料本身的特性,按下弹簧产生压力让液体从腔体1流入腔体2, 类似外面卖的尖叫饮料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弹簧这个讨厌的家伙,两边改造成液控单向阀

确实,如果是一次性的那就用弹簧,如果要长期使用的个人觉得也应该把那弹簧改掉

网友:
腔体2每次被弹簧弹回来就把下面的锯齿推高一级,到一定高度了1就再退补回来了
释放的时候就简单了吧。

网友:
外部加个计数器,可以的话5次一圈,5次正好利用利用计数器内置弹簧弹出卡住,再按需要手动复原。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说白了你现在的弹簧是压缩式的,你弄成拉伸式的不就行了么,把弹簧装在活塞杆1这边。这么小个东西完全从结构上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弹簧这个讨厌的家伙,两边改造成液控单向阀

恩,去掉弹簧,将按钮改成一个类似环状的,可以把大拇指套进去,人为控制前进后退。就算错了,可以再按回去。

网友:
用电机正反转来实现

网友:
依然建议参考自动圆珠笔的原理
圆珠笔每次按下会弹时,止回的棘爪都在做旋转运动,可以在棘爪的后段沿径向长出一个圆柱,同时内腔也有与之配合的槽,当按下一定次数后,棘轮旋转一定角度后,圆柱旋转刚好卡进内腔的槽里,就不会再会弹了。
这只是一个大体的思路,请楼主考虑是否可行以及制造的难度。

网友:
在里面加个推杆卡扣

网友:
我觉得19楼的方法很好!一个纯手动操作完全可以实现,2个可以很好等区分标记这是混合好好的。

网友:
增加弹珠横槽就可卡死。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首先就想到用单向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种按动式圆珠笔的结构,在混合试剂的时候小范围按压,中间的弹性键不能卡在笔筒的开口位置 ...

这种笔用过,多次按压容易折断

网友:
楼主,你考虑下为什么会有一部分退回腔体1呢?
说明腔体2的空间不够啊~ 把腔体2做大点,推完之后通过竖直放置重力作用保证不退回腔体1 。
你看看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
好多大侠!论坛气氛不错。

网友:
按到底后旋转一下就卡死那种
旋转闭锁机构

网友:
简单可靠

网友:
我倾向于液控单向阀的设计

网友:
我之前有看到过按两次后第三次锁死的机构,主要是利用在中间的活动芯轴外圆做运动槽的机构。如果楼主需要5次的话。只需要增加运动槽的数量就可以了。

网友:
圆珠笔的头可以借鉴

网友:
如图

如图

如图

网友(2016-08-04):
我记得有一些笔都有这个类似的卡住结构,就是当你按下笔芯时,松手,是会退回的,但如果当你按下笔芯后,有一个用来夹位袋的塑料夹按下去,笔芯就不会退回。具体结构没注意,但应该有这个的简单机构的。

网友:
外面加两个卡扣,每个卡扣一头长一头短,一头按到底后,卡扣卡住,无法回退,当按下另一头时,同时压下卡扣,第一头就松开,然后推到位时,又被另一个卡扣卡死,如此循环。也可以在外部再加个东西,一头推动的同时顶开另一头的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