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M70系统,报警M1

楼主(2016-05-09):
问题如标题:提示如图。请问怎样解决?

楼主:
图片上传了,怎么不显示?
报警号M01,报警说明:有控制点复位方向不正确的轴。

网友:
再启动开关打开时,请将轴向与再启动方向相同的方向移动。如向反方向移动,将发生操作错误“M01参考点返回方向有错误轴”。刀具与工件接触,需要暂时退避刀具时,关闭再启动开关,手动退避刀具。

网友(点评):
如果必须反方向移动,那就关掉再启动开关

楼主:
该加工中心原来撞过刀,昨天把准停参数调好,刀臂位置调好,今天启动就是,出现报警号M10,有控制点复位方向不正确的轴,

网友(点评):
查刀臂原点信号正不正常

楼主:
谢谢你!螺旋线,照你的点拨,这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该加工中心原来撞过刀,昨天把准停参数调好,刀臂位置调好,今天启动就是,出现报警号M10,有控制点复位方 ...

正常,现在有个疑惑、主轴定位时旋转方向,如果超过了定位点时,主轴就反转,如果没超过定位点时,就顺转,这样,定位点就有误差,刀臂转过来就撞定位块。如何使之朝一个方向转?

网友(点评):
原则上是没误差的,有误差是传动间隙的因素。定位是就近定位,目的是提到效率,是参数决定的,可以设成顺时针或反时针。还是把反向间隙解决掉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常,现在有个疑惑、主轴定位时旋转方向,如果超过了定位点时,主轴就反转,如果没超过定位点时,就顺转 ...

如果设置主轴定位顺时针或反时针?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常,现在有个疑惑、主轴定位时旋转方向,如果超过了定位点时,主轴就反转,如果没超过定位点时,就顺转 ...

是否参数3207号?

网友(点评):
3106是多到?报给我

网友(点评):
还没去看,

网友(点评):
可以加个qq吗?

楼主:
#3106 参数为0080

网友(点评):
改成82,就应当是正转,改成84就是反转。你试试看,小心点,错了不负责滴。

楼主:
#3108参数为7000

楼主:
引用 楼主:
#3106 参数为0080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