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进口材料的加工热处理方式疑问

楼主(2016-05-09):
大体意思是无模铸造480°热处理6小时,有模铸造先粗加工后820°根据厚度确定时间,再精加工后530° 6小时。有模和无模为啥有区别,也体现不出非铸造的加工方式如何热处理,还是我翻译的有问题 ?

网友A:
die casting 是压力铸造。因此,后者的第一步是退火,使奥氏体均匀化。然后才是时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e casting 是压力铸造。因此,后者的第一步是退火,使奥氏体均匀化。然后才是时效。

也是就说第一种为非压铸加工零件的方式,热处理:时效。第二种为压铸,热处理:退火+时效。

为什么第二种时效温度不一样?
(因为给我的感觉压铸后退火就相当于毛坯料了)

网友(点评):
具体要看材料本身情况,看相图。空口说没意义

网友A:
收回之前的观点。大侠这用的是高级货啊!你这材料不看相图没法确定工艺的。大侠是做军工的?

楼主(2016-08-08):
引用 网友A:
收回之前的观点。大侠这用的是高级货啊!你这材料不看相图没法确定工艺的。大侠是做军工的?

工艺图片里已经有了,官方的资料,这个材质的用法,硬度,晶相组织都是确定了,只有这一两种处理方法

网友(2017-09-13):
有模的偏西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