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翻转夹具,有电机加同步轮带动

楼主(2016-05-09):
各位大侠,要为此零件设计一个翻转夹具,有电机加同步轮带动。怎么个思路?图中红色部分为需要激光清洗的区域。一字排开,批量清洗。

网友:
和我的激光焊接电池盖有点像,考虑下,用夹子气缸加夹具夹住零件,用电机同步轮带动一根连接夹子气缸的轴进行360度旋转,来进行四面激光清洗吧。

楼主:
一次装夹,翻转零件,清洗四个面

网友A:
这零件是金属还是塑料?中间灰色部分有没有涂层什么需要特别防护磨损?!多重?!如果什么都不在乎,简单,同步带上装上一列铆钉,铆钉上装一块方块钢板,钢板上装上类似于插座中的弹簧夹一样的夹具固定零件,电计驱动同步带,这样就搞定了,其实这个方案用带耳的链条比较合适。那个激光清洗的激光头是固定的还是可以一定范围内移动定位的?!我对你的激光清洗是什么东西真不懂,所以提供的方案你参考参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零件是金属还是塑料?中间灰色部分有没有涂层什么需要特别防护磨损?!多重?!如果什么都不在乎,简单, ...

激光头固定不动,通过夹具的翻转清洗四个面。能否详细解释下:“同步带上装上一列铆钉,铆钉上装一块方块钢板,钢板上装上类似于插座中的弹簧夹一样的夹具固定零件”含义。没见过同步带上能装铆钉的啊!同步带是橡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头固定不动,通过夹具的翻转清洗四个面。能否详细解释下:“同步带上装上一列铆钉,铆钉上装一块方块 ...

同步带装铆钉是不常见,所以我建议用带耳孔的链条链轮做传动啊,小的同步带自然无法装铆钉,同步带带厚到一定程度才能勉强装小铆钉;我可以理解为你说的激光头就像喷漆头一样的装置吗?!激光头不动,你就想简单的用一个工装只加装一次中间没有动作执行机构就想要清洁五个面?!这怎么可能,要么激光头动,如果激光头不动,那就只能工件动,而且不是简单的反转一次吧,清洁的一个面转到下一个面都要进行一次反转(90度),这不是一个电机和同不带能解决的,电机也要用伺服的,还要用光电传感器进行工件位置确认,一个反转夹具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