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水罐封口焊接方式

楼主(2016-05-09):
本人想焊接一些不锈钢水罐,封口板上安装发热管,水罐内水温加热到85-95℃。不知道如图哪种焊接形式比较合适?
PS:水罐采用1.2-2mm不锈钢304钢板,外径200-300mm,长度500mm左右。

网友A:
第一种 第三种 第四种方法会有缝隙 容易积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 第三种 第四种方法会有缝隙 容易积垢

密闭式水罐,进水是干净的清水,长时间加热后筒壁会有部分水垢。

网友B:
搞不明白你的方案3和方案4 下面的那个端面封板,圆形的折边怎么搞出来。  个人建议你选方案1和2都可以,你做水箱这种没有压力的容器,还是选择方案一。有压力且外观要求好看点,椭圆封头市场看看有没有现成,还是选择方案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明白你的方案3和方案4 下面的那个端面封板,圆形的折边怎么搞出来。  个人建议你选方案1和2都可以,你 ...

恩,压力最高设定0.8MPa,装泄压阀。椭圆封头的就是不好装发热管(带法兰安装在封头板面),另外3、4方案的封头需要冲压的。

网友C:
形式一 塞到里面焊接  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形式一 塞到里面焊接  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很多年了

嗯,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塞到里面与贴到外面焊接区别在哪?
圆筒卷完后,比较难保证圆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塞到里面与贴到外面焊接区别在哪?
圆筒卷完后,比较难保证圆度啊。

卷筒建议外边贴着焊

网友:
我们的油箱是 3   而且是底 . 以前直接放地上 有个别拖一拖 就漏了
300多斤油吧 没搞懂 后来加些轱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