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时尺寸折错了怎么办

楼主(2016-05-09):
应该是这样

但是由于楼主初学折弯,技艺不精,折弯时大出5毫米来,1.2mm厚的q235板。

该怎么矫正

网友:
补焊后打磨

网友:
  角磨切掉,如果影响外观,从新做。

网友:
买本板金折边放样书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表示看不懂你的问题,你是软件(solidworks)不会,那就这样解决:边线法兰》编辑法兰轮廓,要是图纸画错,导致加工错误,那就拿着卡尺,带上切割机下车间去切割去吧,顺便给毛刺打磨一下。

网友:
这类我们一般这么做

网友:
把图1多出的按图2尺寸切割掉啊!

网友(点评):
不建议楼主这样折弯,靠近另一折弯处刀下不去会变形!如无要求7楼的可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