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下料带图

楼主(2016-05-09):
先谢谢了
1.料厚为2mm,按照冲压工艺手册,搭边应该为1.8mm,为什么设计成5.3mm,是按照经验来的?
2.导正孔的位置为什么要放在中间,两边各放一个可不可以;导正孔的尺寸是不是有点大了?
3.最后一步分离工序,刀口为什么和导正孔相接?是为了形成工艺缺口吗?
4.工序2和3的修边工序,为什么不能冲一次成型,而是先冲一部分,料带走一个步距,再冲另一部分?
大虾,现身吧,帮帮小白,做毕业设计

补充内容 (2016-5-9 16:39):
截图在8L,来吧,大虾!

楼主:
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下载要扣威望,你剪切下,或者邮给我94342450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要扣威望,你剪切下,或者邮给我

恩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 先谢谢了

已发送

网友B:
大虾,现身吧,帮帮小白,做毕业设计

1.料厚为2mm,按照冲压工艺手册,搭边应该为1.8mm,为什么设计成5.3mm,是按照经验来的?
A1:没什么关系,只是费些材料而已。

2.导正孔的位置为什么要放在中间,两边各放一个可不可以;导正孔的尺寸是不是有点大了?
A21:放中间与放两边都成,两个的导向效果好过一个。
A22:导正圆孔是偏大了,孔的导正间隙已经达到1.67%的孔径比,比送料器的偏差量还大,基本上是没有啥效果了。

3.最后一步分离工序,刀口为什么和导正孔相接?是为了形成工艺缺口吗?
A3:不是形成工艺缺口,而是画错了呀!

4.工序2和3的修边工序,为什么不能冲一次成型,而是先冲一部分,料带走一个步距,再冲另一部分?
A4:工序2和3在一工序也可以,以压力重心来看分开会更好,而且位置还要往左移动。

以毕业设计的标准来看,可以接受这样的档次,俺就不啰嗦其他的问题。以冲压厂的标准这是要退回重画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虾,现身吧,帮帮小白,做毕业设计

1.料厚为2mm,按照冲压工艺手册,搭边应该为1.8mm,为什么设计成5. ...

谢谢你的解答,关于第三个问题,按照步距36mm来说,导正孔的位置就应该在那里,我们导师说,从导正孔哪里切,是方便接刀,感觉说的不清不楚!

网友(点评):
瞎扯淡的说法。这个排样带很多接刀出都会出现毛刺,并且以目前得知的信息是你导师不能克服的。

网友(点评):
现在的导位孔是间接导位,若用12.3的孔是直接导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关于第三个问题,按照步距36mm来说,导正孔的位置就应该在那里,我们导师说,从导正孔哪里 ...

按照你的说法,在保证步距不变的情况下,导正孔往左移就行了,选下面那种排样

网友(点评):
留料太少,还是会出毛刺的问题。 你要是有心学,就从排刀顺序开始,以CAD的色号当工序,用2个步距将所有切刀给画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说法,在保证步距不变的情况下,导正孔往左移就行了,选下面那种排样

还有一个问题,需不需要考虑套排的排样方式,俗称“69”式排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需不需要考虑套排的排样方式,俗称“69”式排样

毕业设计在于原理的运用正确与否,不在于量产成本,你先将单排搞好就可以。
花些时间按照书本里的要求落实到这个排样上,若是能将你的构思与决定的依据用文字表述,俺可以更针对性的帮你做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业设计在于原理的运用正确与否,不在于量产成本,你先将单排搞好就可以。
花些时间按照书本里的要求落 ...

感觉一个毕业设计就相当于把大学四年学的专业知识都弄清楚了,各种结构也能看的懂了

网友(2016-08-01):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说法,在保证步距不变的情况下,导正孔往左移就行了,选下面那种排样

这个排样图都看不出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