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m长的绝缘槽 选择什么材料加工?

楼主(2016-05-09):
凹槽零件尺寸如图,长度2.4m安装在型材上,这么长的料该选择什么材质啊,如果选择用几段拼接的话,接头地方要非常光滑要怎么处理?

楼主:
尺寸开不清,零件宽100  高30 长2400 ,通槽宽70 高25.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开不清,零件宽100  高30 长2400 ,通槽宽70 高25.

看他零件宽度为160

网友A:
很简单,酚醛胶木板拼接。再长也无所谓。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请问具体怎么拼接,是加工好端面装配时用连接片连接还是用胶水什么的?

网友(点评):
按你2楼所说尺寸,可以用2块100*1200的5毫米板与4条600毫米和2条1200毫米截面为15*25的条拼合。板和条之间用M6沉头螺钉结合,条与条之间端面用圆柱销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酚醛胶木板拼接。再长也无所谓。

  按你2楼所说尺寸,可以用2块100*1200的5毫米板与4条600毫米和2条1200毫米截面为15*25的条拼合。板和条之间用M5沉头螺钉结合,条与条之间端面用圆柱销连接。
  为补偿加工误差,圆柱销与孔以0.2-0.3的间隙配合,装配加504胶,链接为长条在中间,两头为短条。底板先打有1个90沉孔的5.5毫米通孔和7个4.2毫米通孔2排。2排孔各距边缘7.5毫米,孔距300。2长条的相应位子先各制作一个螺孔,其它的按底板空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2楼所说尺寸,可以用2块100*1200的5毫米板与4条600毫米和2条1200毫米截面为15*25的条拼合。板和条 ...

彭老师好!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
两侧为什么要采用600+1200+600?用两个1200不行吗?
2
底板1个孔是5.5,其余是4.2。4.2是为了攻丝吧?5.5的作用是什么?销定位?
谢谢!

网友(点评):
拼缝错开。

网友(点评):
用M5沉头螺钉,底板上做沉坑和5.5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