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 3.0安装后打不开啊,求大神指导以下,装一天了,还没装好。

楼主(2016-05-09):
Creo 3.0illustrate安装后打不开啊,求大神指导以下,装一天了,还没装好。

网友A:
proe装着的确很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装着的确很烦人

头要炸了,我都是按教程一步一步装的,最后一步就是打不开。

网友B:
http://www.ddooo.com/softdown/59555.htm
我在这个网址上面下载的,按照这个上面的安装步骤一步一步安装的,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C:
注意最上面的这句"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应该是你安装的时候licese.dat文件路径不对,建议把这个文件copy到D盘或E盘根目录下面,以便安装的过程中容易找到
还有一点你要注意,一般CREO(PRO/E)的licese.dat里面都要把你电脑上网卡的物理地址替换掉安装文件中自带的地址,具体看安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最上面的这句"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应该是你安装的时候licese.dat文件路径不对,建议把这个文件 ...

安装的路径时对的,并且证书也替换好了,就是他要求做一个环境变量什么的来找到证书的,可能就是哪那一步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ddooo.com/softdown/59555.htm
我在这个网址上面下载的,按照这个上面的安装步骤一步一步安装 ...

Creo3.0我已经装好了,就是creo3.0illustrate装不了。

楼主:
装好了,谢谢,各位大神热心帮助

网友:
没什么捷径,找教程试,一遍不行就两遍,不行3遍确保每一个步骤都仔细做到了
破解也有教程,装的什么版本就找什么版本的破解方法
软件都装不起来,如何超越欧美制造?不超过100遍就能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