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链标注问题

楼主(2016-05-09):
尺寸链这么标注可以吗,需不需要在另一侧在标注一排数值尺寸链,希望大神帮帮忙,在这先谢过。

网友A:
按坐标标注也是可以的,像这种孔位特别多的图纸,如果按照普通的尺寸标注,太占地方了,而且显得很不协调。

网友(点评):
这是坐标吗?看清楚。

网友(点评):
这不是坐标吗?

网友B:
孔这么多,肯定,这样标比较好。图片上的尺寸链还没标完全吧,标了一排Y轴的,还差一排X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坐标标注也是可以的,像这种孔位特别多的图纸,如果按照普通的尺寸标注,太占地方了,而且显得很不协调。

这不就是坐标法标注吗?

网友:
见过,但是用的的不多,尺寸密集公差要求一样的这样标注也行,

网友:
亲,俺感觉不能这么标,虽然我也不太懂

网友C:
不敢恭维你的标注!要不要看一下我的?

网友D:
是坐标标注,不过看起来好别扭,也许是缺另一轴的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坐标标注,不过看起来好别扭,也许是缺另一轴的标注

另外一轴我还没标,我想问的是,那些平行的孔,只标最外侧的,内侧孔需不需要再做注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敢恭维你的标注!要不要看一下我的?

好啊,你发一下,我看看,共同进步嘛。

网友:
尺寸标注 有三种,坐标式,链式,混合式 ,各有各的优缺点,翻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一轴我还没标,我想问的是,那些平行的孔,只标最外侧的,内侧孔需不需要再做注明。

尺寸链标注参考.
这个还是简单的,我还有一个零件密密麻麻的孔,要用两张图纸才能标注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链标注参考.
这个还是简单的,我还有一个零件密密麻麻的孔,要用两张图纸才能标注清楚!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链标注参考.
这个还是简单的,我还有一个零件密密麻麻的孔,要用两张图纸才能标注清楚!

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孔这么多,肯定,这样标比较好。图片上的尺寸链还没标完全吧,标了一排Y轴的,还差一排X轴的。

Y轴都有漏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尺寸链标注参考.
这个还是简单的,我还有一个零件密密麻麻的孔,要用两张图纸才能标注清楚!

图纸标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纸标的有问题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