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本人现在在用ANSYS分析齿轮强度,等效应力云图显示最大应力为66Mpa,但是用赫兹公...

楼主(2016-05-09):
本人现在在用ANSYS分析齿轮强度,等效应力云图显示最大应力为66Mpa,但是用赫兹公式计算得到660Mpa,相差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各位了!可能是网格的原因,我在接触部分细化一次网格后增加到106Mpa,但是再细化后出现干涉,把接触刚度调FKN整到10后还是干涉

网友A(2016-07-18):
给把你的约束设制给我说下吗?
你是看等效应力吗??
针对不同的结构,看的结果应力云图是不一样的.
你是看第一主应力,还是看第二主应力,还是看最大剪应力,这些都要看的

网友(2016-11-22):
引用 网友A:
给把你的约束设制给我说下吗?
你是看等效应力吗??
针对不同的结构,看的结果应力云图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