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密封问题,求教

楼主(2016-05-09):
如图,蓝色是固定腔体,红色是往复杆,红色杆直径16mm,,杆子每3分钟上下一次,每次速度在0.2m/s,杆子计划是304 ,往复的行程在60mm左右  ,请问能否选填料密封,用石棉加柔性石墨?密封一端走的是化工物料以及煤油等

网友:
我建议在固定体中间加一个格来圈吧,那玩意儿挺好的。

网友(点评):
格莱圈吧,又学到新东西了,谢谢。

网友(点评):
格莱圈是组合密封圈,虽然其方形圈是增强四氟乙烯,可以对付一般的化工物料,但其弹性元件是普通橡胶。

网友(点评):
对于无腐蚀性的化工液体,一般可将普通橡胶换成氟橡胶,但需要定制。

网友(点评):
另外,外径16的格莱圈规格太小,一般不会有制造商供应。另外,这种小规格格莱圈安装上有讲究,不是轴上制作一条槽就行的。

网友:
用机械密封件

网友(点评):
唉!有往复的机械密封吗?

网友A:
用机械密封件肯定OK。我们厂生产

网友(点评):
你把你家的机械密封发来看看 第一次听说机械密封可以这么玩

网友:
“化工物料以及煤油等”。
化工物料物理化学性能千差万别,适用的密封形式和密封材料各有不同。
如果只是一般化工物料,无毒、无腐蚀性的话,选择的密封可以比较简单,但密封件用什么材质,需要看密封材料对化工物料的溶胀性能而定。
化工物料有毒或有腐蚀性,就需要采取特别的方法密封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 ,评论的也相当具体。我的设备是类似于灌装设备,主要是灌装烷基苯、煤油、磺酸等洗化行业物料,昨晚下载了机械设计手册,正在仔细查找,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还是要先确定下化工物料的成分以及颗粒大小,然后才好确定密封形式
对于煤油,可以参考发动机活塞密封形式,可以使用油封

网友:
液压缸是咋密封的?直接选个不就结了?

网友:
隔离传动

网友:
选格莱圈、泛塞封最合适,其它方案不建议考虑,格莱圈当中的弹性体可以选用氟橡胶耐腐蚀性好。还有如果介质有毒建议安装报警器。

网友:
看一下液压缸的密封结构就行了

网友(2016-06-10):
添加密封件

网友(2016-10-13):
o型圈密封

网友:
又学到拉,格莱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机械密封件肯定OK。我们厂生产

机械密封还有往复式的,发过来我们涨涨姿势

网友(2017-03-10):
我们专业从事严苛工况、复杂、困难密封,可以沟通沟通 。 我的QQ: 1053419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