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波纹膜片如何设计和加工?

楼主(2016-05-09):
刚刚毕业,参加工作一年,看德国的仪器上有金属波纹膜片,想了解一下是如何加工的??
刚刚加入论坛,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冲压加工,设计比较复杂一般用谢廖金法计算

网友B:
压力传感器的敏感元件。不锈钢薄片冲压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传感器的敏感元件。不锈钢薄片冲压成型。

材料是用铍铜的可以用冲压成型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加工,设计比较复杂一般用谢廖金法计算

谢廖金法计算?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嘛?我不太了解怎么算,看过在  机械工程师 刊物上的一篇关于计算的文章!

网友:
谢廖金近似法求解变值,可以直接用解微分方程式,微分方程式是借助于能量法求得的或是简单的从平衡条件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