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散热器应该怎么成型

楼主(2016-05-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种类型的水冷散热器应该用哪些工艺制造。

楼主:
铝板,厚度1mm,冲压后形成水道,然后将两块带有水道的铝板拼到一起。这拼接工艺不知道选什么工艺比较好,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感觉管子应该是双向一根管子折弯成型,铝板固定的话我见过U型环固定,焊接,冲压卡槽多种形式。
不知道是啥上面用的不敢确定。
一点愚见,如有错误请指出,谢谢。

网友A:
搅拌摩擦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搅拌摩擦焊

搅拌摩擦焊不好焊的,我就是搞搅拌摩擦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搅拌摩擦焊不好焊的,我就是搞搅拌摩擦焊的

嗯,看到你说的厚度1mm了,问清楚工况要求了,胶粘、低温焊料的钎焊等等

网友B:
利用钎焊工艺应该挺适合
第一步先进行固定,在需要焊接的大面积部位先固定,可以用电阻焊、或者工装夹具使焊接面贴紧,不知你的材料是那种,表面是否有复合层,复合层的特点是熔点低于母材,这样才能钎焊。
第二步就是进炉钎焊了,掌握好温度,等钎焊要求一般是没问题的。
需要注意的是零件要进行很好的清洗,超声波挺好,避免杂质影响焊接质量。我们有钎焊炉就是焊铝,根据经验你这种产品这种方法应该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钎焊工艺应该挺适合
第一步先进行固定,在需要焊接的大面积部位先固定,可以用电阻焊、或者工装夹具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钎焊工艺应该挺适合
第一步先进行固定,在需要焊接的大面积部位先固定,可以用电阻焊、或者工装夹具使 ...

忘了请教你了,如果用钎焊,复合涂层用什么材料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有个产品是做汽车驱动器,里面的油冷板也是类似的结构,但是厚度厚很多   用的就是搅拌摩擦焊

网友:
你现在的材料是什么料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请教你了,如果用钎焊,复合涂层用什么材料比较好呢,谢谢。

如果你的母材是3003之类料,复合层4343就可以,这种板是通用型的,进货价格会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