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隔热好的材料,且方便机械加工

楼主(2016-05-09):
小弟非机械专业 ,想加工一个零件,如图,大的螺纹孔用于固定散热器,小孔径用于固定热源,中间夹持TEC,为防止冷端和热端接触,这个固定筒用哪种材料合适?

网友A:
温度多少

网友B:
不说热源性质和使用温度,糊里糊涂的工况,如何选择?

网友(点评):
伏枥老师所言极是,可怜的是有时工作任务对工况、边界条件都糊里糊涂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有TEC的话使用临界温度不会超过80度吧,了不起120度,焊料本身就是低温焊料,什么环氧板,或者上米思米找隔热板

网友D:
如果温度不太高强度要求又不太大的话试试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热源性质和使用温度,糊里糊涂的工况,如何选择?

不好意思,我忘了说了,我是做激光应用方面的,热源是用来经行激光倍频的晶体,在倍频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使用过程中应能保持室温附近(0~40℃),产生热的总能量不超过4W,温度过高晶体会裂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TEC的话使用临界温度不会超过80度吧,了不起120度,焊料本身就是低温焊料,什么环氧板,或者上米思米找隔 ...

嗯嗯,我在考虑电木,但是也不太了解,不知道用哪种好,主要考虑的是导热系数小,热膨胀系数小,因为要做螺纹,机械性能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温度不太高强度要求又不太大的话试试木头

温度在室温附近,强度的话因为有螺纹,应该要高些吧,在考虑电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多少

室温附近就可以了

网友E:
玻璃纤维板加工性比电木好很多,价格也略高,要是不差钱用PEEK,机械加工性能很好,而且耐腐蚀性良好,电子产业应用很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玻璃纤维板加工性比电木好很多,价格也略高,要是不差钱用PEEK,机械加工性能很好,而且耐腐蚀性良好,电子 ...

具体用哪种牌照的会比较好?

网友(点评):
你的具体使用环境了解不太了解,不过按你的描述两种都可以,受力比较大而且有明显震动就选PEEK,玻璃纤维材料强度会差不少,但是受力不大无明显震动还是可以使用的,毕竟成本便宜好几倍呢。电木缺点是容易产生破...

网友(点评):
边现象,做板类零件合适,但不太适合做圆形的。

网友:
四氟塑料

网友(2016-07-29):
聚四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温附近就可以了

合成石

网友:
是不是绿光OR紫外半导体激光器

网友:
不锈钢,奥氏体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