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文件类型都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6-05-09):
只有用时方知少。哪位大侠有关于所有solidworks文件格式的说明?

是不是有个格式是用于商业机密的,零件或装配体转成哪种格式,是打开只能看,但点线面不能捕捉的???

网友A:
问:是不是有个格式是用于商业机密的,零件或装配体转成哪种格式,是打开只能看,但点线面不能捕捉的???
答:edrawings格式,只能查看3D的形状,不能编辑和量测!

网友B:
这一堆文件格式中,只有红框才是solidworks的文件格式,其它都是第三方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是不是有个格式是用于商业机密的,零件或装配体转成哪种格式,是打开只能看,但点线面不能捕捉的???
 ...

多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堆文件格式中,只有红框才是solidworks的文件格式,其它都是第三方格式。

红框?

网友C:
把装配体存成零件,内部结构就看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是不是有个格式是用于商业机密的,零件或装配体转成哪种格式,是打开只能看,但点线面不能捕捉的???
...

e-drawing里面还有个选项可以选择的,输出选项,确定可测量此edrawings文件,就可以测量了,保存时需要注意

网友(点评):
谢谢指导,我以前都没试过,一直认为只要Edrawing格式就量测不了,现在才知道还可以自行设置!

网友D:
我们公司都是安装加密软件的  给别人发过去时都是用STEP格式(这个格式怎么说呢 反加密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装配体存成零件,内部结构就看不到了

多谢,又多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rawing里面还有个选项可以选择的,输出选项,确定可测量此edrawings文件,就可以测量了,保存时需要注 ...

嗯,保存时,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都是安装加密软件的  给别人发过去时都是用STEP格式(这个格式怎么说呢 反加密吧 哈哈)

这是要解密了,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