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主轴/伺服电机/变频电机区别以及应用场合谢谢

楼主(2016-05-09):
麻烦请教电主轴/伺服电机/变频电机区别?应用场合?谢谢

网友:
电主轴是将电机和主轴合为一体的功能部件,其电机轴和转子是装在一起的,电机轴就是主轴,伺服轴和变频轴都是单独的机械轴,需由伺服电机或变频电机带动来驱动.

网友:
电主轴 没听说过;伺服电机 有反馈 就是转子转多少圈会反馈给控制系统。常用去负载位置需要较为精确的定位时使用;变频电机(普通电机配个变频器组合成变频电机用,我只用这种形式的)没有范围,控制系统会给变频器信号告诉它去控制电机转快点还是转慢点,不会具体的去控制转子转多少圈,一般 用于控制原料运输时快速,快进入加工工位时减速的场所及其类似要求电机速度根据情况需要改变的场所。

网友:
呵呵 这3个玩意儿 压根就不相干的。。。。。。

网友:
学习了  你可以看一下 伺服和步进电机

网友A:
电主轴是电机主轴作为机床主轴这样就少去传动环节的影响,所以转速可以达到很高,高转速不仅可以提高加工效率还可以提高加工精度,但电主轴高转速需要冷却,对轴承要求比较严格,同时成本也比较高;伺服电机大多数用在对位置要求比较准确的位置,比如数控机床,伺服电机通过于伺服系统组成闭环或者半闭环系统,对位置实时计算来控制电机,成本也较高;变频电机,主要就是电机+ 变频器,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实现对转速高低的控制。(有错误的地方请指导)

网友(2016-08-13):
引用 网友A:
电主轴是电机主轴作为机床主轴这样就少去传动环节的影响,所以转速可以达到很高,高转速不仅可以提高加工效 ...

讲的通透,易懂。
另请教问题:如1500r/min电机,变频后最高和最低能到多少转数,在变频后电机输出扭矩是否下降,下降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