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侧隙直齿轮的问题

楼主(2016-05-09):
各位好,图片是无侧隙齿轮的几种构造形式,固定型,扭簧型和拉簧型,基本原理就是把齿轮沿宽度方向分成两半,用螺钉或弹簧使两半错位,在装配时先将螺钉松开,两片移位使它们夹住要啮合的齿轮。将侧隙调到最小然后拧紧螺钉。

问题:
1、啮合传动过程是不是一直是单片受力,另外一片只接触不承力?
2、如果是,根据负载设计齿轮时是按原模数不变将厚度增大一倍还是加大模数?
3、拉簧形式的结构,拉簧的当量极限拉力要大于负载扭矩换算后的扭力吗?
4、如果正反转工作,采用哪种结构形式比较好?
谢谢!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A:
它只有一片承受主传动的载荷,另一片承受反向夹紧载荷。

这种结构在实际工程中很少见到,大部分都是用斜齿轮+蝶形弹簧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只有一片承受主传动的载荷,另一片承受反向夹紧载荷。

这种结构在实际工程中很少见到,大部分都是用斜 ...

大侠说的是这个么?

网友(点评):
拉簧的那点力与齿轮传递的力不在一个数量级,除非是像钟表那样为了传递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是这个么?

和它类似,但是用碟簧来夹紧的

楼主:
如果拉簧与负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还能起到消隙作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