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45个号钢和27硅锰钢的榨油机哪个好?

楼主(2016-05-09):
助:材料为45个号钢和27硅锰钢的榨油机哪个好?急等啊!!!

网友:
不懂啊,这问题到底是问什么呢?坐等高手回复

网友A:
炸什么油,用在哪个位置?难道这整设备都是45cr或27SiMn?

楼主:
材料主要用在液压缸的位置,就是液压缸用材料为45号钢和27硅锰钢的榨油机哪个质量好一些?高手请给点建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什么油,用在哪个位置?难道这整设备都是45cr或27SiMn?

材料主要用在液压缸的位置,就是液压缸用材料为45号钢和27硅锰钢的榨油机哪个质量好一些?高手请给点建议吧!

网友B:
流体无缝一般用后者

网友C:
27硅锰钢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体无缝一般用后者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硅锰钢的好

谢谢帮助,谢谢高手

网友D:
一般45#就能满足要求,如果要求高些选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45#就能满足要求,如果要求高些选后者

谢谢高手

网友E:
27硅锰吧,更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27硅锰吧,更耐磨

网友(2017-04-05):
27硅锰更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