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阀集成阀块怎样设计

楼主(2016-05-09):
我是大四学生,目前在做毕业设计,拖泵液压系统,原理图已经设计出来了,设计阀块的时候插装阀的集成设计不出来,已经困扰好几天了,希望大家能帮忙给我看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不太懂液压,但是觉得你这插装阀用的不对。既然液控换向阀流量满足油缸了,为什么要用插装阀呢?看不出19是啥?

网友B:
大四,设计出这样的液压系统很厉害了。话说你的集成块到底要把把哪些元件放在上面,你也没说啊,集成块设计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是修修改改的过程,何况你这个元件这么多。。。是要分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液压,但是觉得你这插装阀用的不对。既然液控换向阀流量满足油缸了,为什么要用插装阀呢?看不出19是 ...

六个插装阀是高低压转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四,设计出这样的液压系统很厉害了。话说你的集成块到底要把把哪些元件放在上面,你也没说啊,集成块设计 ...

分成两个阀块,最左侧油泵的那一条回路上的元件放在一个阀块上

网友B:
为什么24的两个有杆腔连一起还要回油箱?不用回油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24的两个有杆腔连一起还要回油箱?不用回油箱吧

嗯嗯,是的,画的有一点问题,您能帮我设计一下阀块吗

网友:
找大神吧,我连液压系统都没完全看懂

楼主:
求大神呀,给点指导也可以,最近时间很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