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有没有很快捷的方法将这幅图画出来

楼主(2016-05-09):
求高手指点,用CAD有没有很快捷的方法将这幅图画出来: W  Y; m. r1 B; s* h

网友:
这是什么

网友:
可以用线性阵列啊

网友:
梯形丝杠吧

网友:
先画一个,然后阵列呗

网友:
阵列,图标是几个小方块的那个

网友:
这个貌似不难啊,画出来一个CO一下都可以,或者阵列。

网友:
阵列啊,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