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组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2016-05-09):
各位师傅,谁能详细介绍一下三联组合的角接触球轴承TBT、TFT的轴承排列方式,各组合配置有什么特点,背靠背+同向怎么加法?

网友:
这个看轴承样本应该都有的,去官网下载应该改能找到。

网友:
这个可以去度娘,保证不会出现男科妇科。
其实,去看一下DB和DF的区别就行http://www.jxsjgcs.com/?id=92
一端加上去的DT 是取决于你的轴的轴向受力方向

楼主:
TBT是背靠背+同向,TFT是什么,两侧轴承接触角线向轴承轴汇合吗?麻烦了各位师傅
这副图中的TFT正确吗?

还是这幅图中的TFT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