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热处理是否影响刚度

楼主(2016-05-10):
       太多的虚晃枪,不如来点实在的。
       热处理能否影响刚度,这个问题现行的教材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我们可以分析下。
       我们都知道热处理改变材料的强度和硬度,那么热处理能否改变刚度呢?搜了下,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是我觉得热处理肯定影响刚度。
       先来看看概念,硬度是指材料局部抵抗硬物压入其表面的能力。刚度是指材料或结构在受力时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硬物压入其实就是一种变形,概念没有明确的是这种变形能力是否塑性或者弹性。而刚度指的是弹性变形,概念没有明确的是弹性变形是否局部或者全局。有意思的就来了,从概念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硬度与刚度其实是有交叉的。当然这只是从概念分析,说服力不够,不如大家用事实来证明。
       简单点,45号钢,长度200mm,直径20mm,加温到不同温度后统一用常温水淬,凡是淬裂的打叉不计,合格品一端固定,一端施力,列表出不同应力下的弹性变形量,并与硬度对应。
       10天时间,做这个实验相信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楼主帖子总结:
1。我不知道答案。
2。硬度概念没有明确塑性变形还是弹性变形。
3。刚度没有明确局部还是全局
4。最后实验要别人来做。
真是非常应开篇之言啊。太多晃枪。
通篇来说,就是四个字“文字游戏"

网友(点评):
楼主看书太少,本身还缺乏基础知识,别跟他较真了

网友(点评):
我又没有实验能力,怎么做啊。10天,是生是死可见分校,其实今天就可以知道答案,问题是公布答案的权利不在我这啊,正反双方都可以做嘛,是否公布你们自己决定~

网友(点评):
只要有就行,按照楼主大侠这种想法,微积分也就没有意义了,很多数学方法都不能用了,因为省略了那个“非要较真的只要有就行”的高阶微分量了。这个“真”真该较,有意思真。

网友:
硬度压入有塑性变形了。刚度是弹性变形。

热处理不影响刚度。

网友:
信不信你最后提出的这个实验,一样的力产生的弹性变形量是一样的。

网友:
教材很明确的指出,热处理不影响刚度。

网友:
不影响的……

网友:
改变刚度一般说从给变结构截面形状啥的入手,热处理还是很少听到,还是真不知道其所以然

网友:
同种材料成分,面心立方和体心立方略有差异,粗略计算可忽略不计,因弹性模量还跟温度有关,这点差异不明显

网友:
刚度是发生单位位移施加的力,这跟截面形状、长度也有关系,谈刚度都是在弹性范围内。刚度都是针对零件说的,并非是材料,两者的联系就是弹性模量。拉伸试验的轴向刚度是多少,EA/L。弯曲呢,还跟载荷位置和形式还有关系,这个试验最后验证的是热处理对弹性模量有没有影响。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先人们早就做过了,结论就是除了个别的材料之外(比如灰铸铁),对E的影响很小。
硬度仪测硬度的时候,材料发生了塑性变形,测出来的硬度自然也是塑性变形之后的硬度。

网友:
如果不影响,那么弹簧就不用热处理了。

网友(点评):
影响的是弹性极限而已

网友(点评):
除去微观材料部分,热处理前后的变化是什么?弹簧的半径、长度和圈数都会变化,根据材料不同,变化不同,弹簧刚度与这些的关系可以看书。微观上,热处理改变的只是材料的组织,而组织改变对弹性模量影响很小

网友(点评):
而高温,弹性模量还会下降。你说的弹簧刚度说白了,是零件的刚度,而这个零件在热处理前后尺寸发生了变化。同样的弹性模量,不同尺寸的零件,刚度自然不一样。你这个例子没有可比性。

网友:
我以前设计时特意查过,有细微影响,基本可忽略不计。实际应用也没发现明显的影响。

网友(点评):
只要有就行

网友(点评):
4量能否拨千斤,在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