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草图疑问

楼主(2016-05-10):
最近因更换工作,软件由soildworks切换到inventor,确实使用起来并不怎么习惯,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本人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或许略显幼稚
但还是想劳烦各位大侠解答。
1.创建一个草图后,原点默认是隐藏的,而基准轴虽然可见,却不能自动捕捉。画草绘时感觉非常不便,不知各位大侠是如何设置或解决该问题的?
2.有时候用viewcube也很难得到想要的视角,在绘制草图时,有时候需要旋转观察一下。有没有快捷按钮,可以直接快速切回草绘的正视图?
3.习惯了鼠标中间按住旋转的设定,而inventor却要按住shift再按中键,能不能通过更改设置,实现中键一键旋转?

网友A:
1. 投影到草图
2. PageUp键
3. 不能

网友(点评):
陈老师,在指定草图面插入dwg二维草图,软件会卡死,什么原因呢。

网友(点评):
多谢陈老师指点~

网友:
Inventor2016巨不好用,操作如同proe一样繁琐,功能却没有人家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投影到草图
2. PageUp键
3. 不能

陈老师,最近学习过程中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谢谢

1.在部件装配过程中,有时需要一些零件不可见(隐藏),为了让全部零件全部显示出来。
每次我都要按住shift把全部零件选上,去掉可见性的对钩,然后再全选上,重新把可见性打上对钩,请问有没有更直接的方法?

2.在编辑零件各尺寸约束的时候,每次都要找到相应的特征,右键显示草图(或者双击草图),才能编辑相应的尺寸。
有没有办法一次性将已设置过的尺寸约束全部显示出来,以方便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最近学习过程中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谢谢

1.在部件装配过程中,有时需要一些零件不可见 ...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