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交换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6-05-10):
求助,那位大神能有计算过程,或者哪里能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好奇怪,空气不流动么?多长时间的温度?只有辐射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好奇怪,空气不流动么?多长时间的温度?只有辐射散热?

对流与辐射都有,钢板温度不变,t无穷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流与辐射都有,钢板温度不变,t无穷大。

那在任意点的温度都是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在任意点的温度都是80℃

温度边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边界

你的空气有流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空气有流动么?

自然对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然对流

空气在封闭结构中对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在封闭结构中对流?

室外,无风状态。

网友A:
解析法我处理不了,给个仿真结果

空气自然对流系数:10W/(m^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析法我处理不了,给个仿真结果

空气自然对流系数:10W/(m^2*K)

谢谢,能问一下黄色和绿色区域的边界到80°的最大距离分别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问一下黄色和绿色区域的边界到80°的最大距离分别是多少?

分界线右侧边长500mm,按比例估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界线右侧边长500mm,按比例估算吧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问一下黄色和绿色区域的边界到80°的最大距离分别是多少?

按10mm等分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

不敢当,我对流体传热是外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析法我处理不了,给个仿真结果

空气自然对流系数:10W/(m^2*K)

大神,你在定义边界条件时对流只选择了底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在定义边界条件时对流只选择了底面吗?

自然对流,冷空气由上至下运动

网友:
按10mm等分,尺寸加大,宽500mm,高1000mm。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