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和工程图的文件管理问题

楼主(2016-05-10):
现在企业都推崇用三维软件设计,工程图也是三维软件转换的,近来公司设计一个产品大部分都是用的三维进行设计的,三维确实比二维好用,直观明了清晰,但在我们设计完毕,发现了很多问题,怎么有效对三维文件进行文件管理?保证文件的唯一性,正确性?
     比如一个产品分为了,-100,-110,-120,-130,-140等部分,但是前期设计时没考虑到文件管理的事情,各种打包,造成了比如零件在100,120,以及140都存在,这样就造成文件不唯一性,修改了100部件中的零件1,而存在于120的零件1没有改变,很是苦恼!
请教论坛大神你们是怎么进行solidworks文件管理的,谢谢了!

网友A:
不可能做到一变百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做到一变百变

咋办,但是想到一个方法,一个文件夹放零件,所有的装配体都从这里调用,这样保证了零件的唯一性,只是如果是刚开始这样设计可以,现在设计完了,再重建装配体太麻烦

网友:
建个文件夹,打开装配体,打包保存到这个文件夹,下次直接修改这个文件夹里面的零件图,如果怕出错,把一样的零件图,改个名字,下次打开装配体的时候,手动查找一下!

网友:
表示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把所有的零件剪切到一个文件夹里。相同文件覆盖。

网友B:
严格定义每个零件的连号名称,做好自己做一个表,设备做完打包到一个文件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定义每个零件的连号名称,做好自己做一个表,设备做完打包到一个文件夹里

做个表是什么意思呢,每个零件已经严格命名了,请教了

网友:
全部打包到同一个文件夹,名称一样就复盖就好

网友(2016-08-21):
有企业用PDM

网友:
零件名称直接用图号,格式为项目号-部件号-功能部件号-零件号,比如MAD-M01-001-003,如果一个零件修改了,就在MAD-M01-001-003-A,在改就加-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