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动取件

楼主(2016-05-10):
由于产品有倒勾,目前采取的是人工强制取件,但人工在脱模取件过程中无法做到每次取件的轨迹及力度的一致性,最终可能导致产品在强制脱模过程中发生变形、拉伤、开裂等质量问题。
现想自动取件。

网友:
这个基本上要在模具上改善,产品自动脱模,定置于一个稳定支撑结构上,然后才能进行机械手取料。

你取料的轨迹复杂,机器人抓取搬运的精度也不高,力度还不好控制,更容易损伤产品。

网友(点评):
模具是不能改善了,结构定死了

网友:
自动取件就看人工是什么轨迹取件了,如果可以走直线暴力拉出,那没问题,注塑机专用机械手可以解决,如果要走弧线拉出,那就比较麻烦了。
你先自己去用手取试试看,看你自己可以以什么样的轨迹取出,然后来决定选用什么机械手

网友(点评):
由于产品表面属于外观面,不能夹取,首先要解决如何夹取产品

网友:
多大的件呢

网友(点评):
1000x400

网友:
你是需要找做设备还是?

网友(点评):
做设备的 能够自动取件

网友:
您好,我们公司做过你这个产品的取件,请问怎么联系您呢?

网友(点评):
邮箱124498309@qq.com,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有相关资料吗,我们团队可以设计制造。

网友(点评):
有,你邮箱多少

网友:
我这可以设计制造。

网友(点评):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
机器人可以做到,我们是专业做冲压设备上下料的,方便的话联系我13851676320或者加我QQ328704181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