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标注问题

楼主(2016-05-10):
标注一个M2的非螺纹孔,需要在标注上注明“M2非螺纹孔”,还是直接标注“M2”即可。

网友A:
"M2的非螺纹孔",那就不能直接标注“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的非螺纹孔",那就不能直接标注“M2”。

谢了。

网友:
m2是啥意思?

你说的m2非螺纹孔怎么加工,用多大钻头?

非常感谢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国标吧

网友:
你的M2到底是什么孔?

网友:
m的不就是螺纹孔吗?还有别的什么跟我也讲讲

网友B:
非螺纹孔干嘛还叫M2

网友C:
是通孔还是螺纹??、

网友:
螺纹M通孔%%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螺纹孔干嘛还叫M2

三维装配图上是M2的孔,但是没有螺纹,它里面直接放入了一个M2的螺杆,是用来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通孔还是螺纹??、

不是通孔,不带螺纹,三维图装配图显示为M2的孔,用来定位螺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通孔,不带螺纹,三维图装配图显示为M2的孔,用来定位螺杆。

就是通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通孔吧。

不是通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了。

那就在工程图上直接标注孔的尺寸就行了,不用标注“M2非螺纹孔”了是吧。

网友:
多大的孔就标多大的备

网友E:
既然是非标,就老老实实把螺纹大径,螺纹小径,加工底孔直径,螺距都在技术要求中写清楚,因为车间和外协厂是不知道如何加工你这种非标准的螺纹孔

网友:
M2 是什么意思 大侠麻烦告诉我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通孔

那个装配的意思是连接在一块的意思,还是穿过《如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装配的意思是连接在一块的意思,还是穿过《如何固定》

穿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就在工程图上直接标注孔的尺寸就行了,不用标注“M2非螺纹孔”了是吧。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非标,就老老实实把螺纹大径,螺纹小径,加工底孔直径,螺距都在技术要求中写清楚,因为车间和外协厂 ...

懂了,多谢

网友:
直接标注直径不就行了吗

网友:
晕晕乎乎,能给介绍下什么叫M2非螺纹孔,不是螺纹孔为什么要用M表示?

网友:
m2非螺纹孔是什么?M2螺纹底孔?

网友(2016-09-05):
直接打2.2的孔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