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边力的计算

楼主(2016-05-10):
查了很多资料,还是不知道这90度翻边力怎么算,有没有大虾给个公式

网友(点评):
楼主用'翻边‘这词来表述’折弯‘是不正确的,翻边(翻孔)在冲压里指的是burring,折弯是bend。

网友:
不就是弯曲力计算吗?

网友A:
折弯力的计算在冲压模具的弯曲章节就有了,这是网搜来的资料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Af7OKj4bCFEp5LK3nGgIr8wHmRkF9_uofXfqj8RU7QyBsjgO67k_c_-y3fNEnkSlanmCBarfHP17QcDKK2L5KDN3iytPBDvt67abSbJPnU_

L型折弯可以参照U型折弯力的计算,2个L可以视同一个U,按照算出之数值取一半当L折弯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力的计算在冲压模具的弯曲章节就有了,这是网搜来的资料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Af7OKj4bCF ...

谢谢大虾了,俺死脑筋了,就知道找翻边力的算法

网友: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点评):
你努力学习,俺能进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