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喷涂的地方很难遮盖吗?

楼主(2016-05-10):
各位大侠,如图,红色的地方不喷涂,但是钣金加工商说不好做,很麻烦,不就是用高温胶带覆盖了就行吗?话说喷涂前需要磷化,对胶带有影响吗?

网友A:
麻烦啊,你的板材是?

网友B:
不喷涂的地方有什么特殊用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啊,你的板材是?

最普通的碳钢板(A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喷涂的地方有什么特殊用途啊?

这是一个机箱,上下盖都接触,为了过EMC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普通的碳钢板(A3)

普通碳钢的话,就按喷涂工艺走好了,不需喷涂的地方遮盖好,就是协作工厂加点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