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空载时的系统压力

楼主(2016-05-10):
液压马达空载时系统压力应该是多少?是零么,如果不是那它可能会比系统压力低多少?

网友:
要克服密封件的阻力,液压马达才会转,这肯定需要一定的压力。要多少压力就要看具体的马达了。这种参数一般需要实验得出来。每一台马达都是人工装配的。就是同一个人装配的也可能阻力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