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选型的表示大家积极发言

楼主(2016-05-10):
A系列是符合美国链条标准的尺寸规格
B系列是符合欧洲(以英国为主)链条标准的尺寸规格

RS系列
直板滚子链 R—Roller S—Straight
例如:RS40即08A滚子链

我想提问的是:(1).08B能否用RS40表示,还有“RS”表示的只是直板滚子链属于链条形状和功能上的前缀表示不附带08A或08B的区分吗??
                      (2).08B是不是要用RS08B来表示能,一直很纠结
                      (3).经验表示08A的链轮不能用08B的链条,但是08B的链轮能用08A的链条。
请大家积极参与,提出自己的看法,切记要带证据的哦!!

网友A:
RS是好像是日本椿本的型号。

08A、08B是中国国标的代号。

如果你用国标元件,就用国标代号。

如果你指定要用椿本的链条,就用椿本的代号。当然你也可以用DIN、美标等代号。

08A、08B的链条滚子直径大小有差异,不发生过盈干涉的情况下,有的大小可以混配使用。

我有一次06B的链条装配时间隙比较小,装配比较困难,供应商告诉我,它们还有06C的链条呢,果然06C的链条可以用,但链条下垂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是好像是日本椿本的型号。

08A、08B是中国国标的代号。

谢谢回复11

网友(2019-08-18):
08A、08B是中国国标的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