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簧槽

楼主(2016-05-10):
材料45
卡簧槽宽1.2MM
从12车到8大,总是崩刀,开始买的刀粒用,车不到十个就崩刀了,后来用手磨刀白钢的,好了一点点,但是还是会崩刀,求师傅指点一下,
500多转,进给0,03

网友:
刀位离卡盘太远了,工件自震?
刀尖高度对好了?

还有,从12车到8大?什么意思?什么卡簧的槽?

我自己磨的1.2mm刀头,有时懒得换宽点的下料刀,直接用这个卡簧槽用薄刀下料20mm以内直径的也极少极少蹦刃啊。。。

网友:
这批料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材料本身有问题?

网友:
1.2也算正常 500和0.03也没啥毛病
应该是震刀引起的 距离卡盘太远吧 要不试试3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