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设计一套夹具,加工如下工件

楼主(2016-05-10):
我们车间加工0.5mm厚的挡片,是使用如图示坯料(外直径3mm,长5mm),用线切割切割出来的,如何装夹才能省时省力,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需要省材料吗

网友:
磁力座呗

网友B:
板材冲压吧

网友:
用强力磁铁吸住一端就可以切片了啊,线割最常用的方法之一,要是批量加工可以在磁铁前面加个小间隔的导磁块,一次吸一堆加工,很快,装卸和校正也很方便。

网友:
什么材质的?

网友:
看你所说情况 车床都可以嘛

网友:
其实只是做挡片的话,用0.5MM后的SUS,叠起来,点焊几下, 用线割就可以了。数量大的我们都这么做。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

网友(点评):
同理,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还省去车床这个环节。

网友(点评):
割圆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省材料吗

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材冲压吧

如图所示棒料,切割成0.5mm的挡片

网友:
量少用仪表车床下料一天做千把个没问题!
量大用钣金冲压尺寸稳定!

网友:
激光切割不好?线切割老掉牙的做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