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 simulation求解显示100%但是出不了结果

楼主(2016-05-11):
新人求教,使用SW2014 simulation求解显示100%但是出不了结果,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百度这种情况也没百度出来,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截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出来

您好,截图在二楼放的附件,您可以看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

找Solidworks 咨询吧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不好意思,网络原因多发了几遍,请问怎么删除

网友C:
固定约束太少,为何不把固定约束露出来让大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约束太少,为何不把固定约束露出来让大伙看看

您好,固定约束就是如图绿色箭头这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