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加工有能做的吗,量少(几十件)

楼主(2016-05-11):
阀孔与阀体精密配合,配合间隙在0.005~0.015mm之间,阀的工作压力达21~35MPa,阀孔直径一般在<10~<41mm范围内,阀体长度70~300mm之间,长径比最大11∶1,阀孔尺寸精度一般H6(和阀杆分组选配,要完全互换,还要提高精度),圆柱要求0.003~0.005mm,表面粗糙度Ra0.2。

网友:
请联系QQ721644832

网友(点评):
说一下做过哪些

网友:
买台牧野 一切搞定

网友(点评):
油路板可以搞定,但

网友:
如果可以,请上传图纸来评估是否可以加工

网友(点评):
做过类似的零件没有,说一下做的情况

网友(点评):
我们是做非标零部件的,有图纸我们才能评估,没有深入了解过各种阀门,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圆柱要求0.003~0.005mm)---主要这个要求的加工手段和检测手段

网友:
我可以做,联系13191666106

网友A:
本地找吧,这么小批量,我现有的供应商可以做,但不一定愿意做

网友(点评):
是的,量少不太好做。也在考虑选配后直接加压检测內泄和空载时阀芯在孔内不同方向的滑动阻力。大侠的厂家也可帮助问一下,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地找吧,这么小批量,我现有的供应商可以做,但不一定愿意做

小厂手工绗磨,单配可以做。手工批量稳定性会差一些,还在考虑孔用金刚石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