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磁场耦合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05-11):
各位大侠:

想做一个扭振试验台,使用情况为不加载,用来验证各类减振器的效果;
在选择激励方案上,看到了下面这个专利《转子轴系扭振激振器》,在选择激励方式采用以下方法:采用模态测试时用到的直线激振器,将直线激振器的位移激励通过一个刚性杆作用到电动机的定子上,使定子做扭转振动,通过磁场的耦合,使转子在旋转的同时叠加上了一个扭转振动,示意图如下:
6为直线型激振器,1为电动机定子,

有以下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1.如果采用异步电动机,工频50HZ,定子叠加上一个30HZ的扭振运动,转子的运动叠加上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是30HZ么?

2. 如果采用同步电机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

3.对于扭振激振方式的选择,扭振伺服电机、液压式都太贵了;如果采用机械式,有以下几种选择,万向节,不平衡质量、行星齿轮式等,哪种效果最好?各位还有那种好的方法?

网友A:
你采用电磁耦合,要会玩矢量解的家伙,单位里面至少要有一个会玩矢量的,没有这家伙,就歇菜了,

另外,激振速度1000以后,矢量计算还有偏差,控制的时候,要修正这个偏差,否则,输入/输出无法对应,结果没法采信,

楼主:
没人气 ,自己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采用电磁耦合,要会玩矢量解的家伙,单位里面至少要有一个会玩矢量的,没有这家伙,就歇菜了,

另外, ...

大侠的意思是说,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交流电磁场和定子扭振位移磁场的简单线性叠加,还要经过计算与控制,

唉,这专利就是不怎么靠谱,可惜 电机还没念通,单位上的人暂时指望不上,干这种事还要靠自己

还是先整一个万向节式的凑合着,工期不等人,电机念通了,再整个高级的去骗钱

网友:
占楼,电机问题是不能简单叠加处理的。首先'机械运动是有惯性的,加电压后需要经历顺态过程才会稳定,对于楼主这种情况。相当于不断改变状态。其实处于一种震荡下,除了998大侠所说的矢量分解还得考虑磁场夹角问题,不然会打滑的,要考虑其实很多东西。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在不用的情况下会不断的震荡是为什么?

网友(点评):
纯机械系统动态响应计算没问题 , 就是不知道定子与转子的耦合方程如何表示

网友:
我发过一个跟电机计算有关的帖子。矢量分解和转子定子耦合都提到过。

网友:
同步电机不行。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行 大侠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点评):
仔细想了一下,觉得也是可行的。

网友(点评):
同步的运动规律可能简洁一点,异步的比较复杂。

网友(点评):
同步电机功角要求严,必须仔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