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教对齿轮箱有研究的

楼主(2016-05-11):
最近公司买了台带齿轮箱的主轴头,高档一直有异响,由于是全款提货,厂家过来修理了一次没搞定,厂家直接甩手不修了。研究了下开始判断是传动齿和换挡齿动平衡没做的原因,做完安装好后,还有咔咔的声音3000转共振的厉害。于是试了下挂空档不带主轴就没有咔咔声,判断有可能是主轴头上面的小齿轮有问题。直接叫换齿轮领导可能不会同意,请问有什么检测方法来判断合齿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错,但我没法解答这个问题
接触这类东西少
看看8爷有没有时间来指导下吧

网友A:
用红丹粉检查齿的啮合,如差别太大的话,只有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红丹粉检查齿的啮合,如差别太大的话,只有换了。

我用蓝丹研合过一次,很均匀看不出什么。不过小齿上面的齿痕磨损比较明显。蓝丹都被插没了很光滑。如果不对都有什么样的差别?

网友:
注意看所有齿的啮合面。也可把齿轮转一下,换一下啮合面。

网友B:
可以检查齿轮的径向和轴向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查齿轮的径向和轴向跳动

打了一下径向有跳动0.05mm,好像还不太稳定时大时小!这什么情况轴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了一下径向有跳动0.05mm,好像还不太稳定时大时小!这什么情况轴承有问题?

1、一般较高速度的齿轮径向跳动不会超过0,02,至于跳动超差的原因,要排除轴承的原因,可以检测轴或其他零件的跳动,甚至转动的手感
2、楼上说的检查接触面得情况也是一个原因,接触面积要大且均匀,不能有偏载(就是涂色检验有的地方接触多,有的少)
3、齿轮的啮合侧隙也要注意,不能太小

网友:
初步判断轴承有问题,拆下检测径跳,如果没问题,查齿轮孔的圆柱度,齿轮孔与齿顶圆的同心度。。。。。。。。。。。随便说说,本人外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