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柱断裂

楼主(2016-05-11):
使用5年1850吨海天注塑机导柱今天断裂了,请高手帮分析一下断裂原因,谢谢!
998大侠请帮我分析一下,跪拜。

网友:
    没见到光亮带,断裂处为螺纹最后一齿,断裂形状圆包,长期处于预紧力过大,然后咯嘣下就挂了。外行看热闹。

网友:
估计是弯曲+扭转断裂的

网友:
总之是因4根格林柱受力不均匀的后果。
或许模具平行度误差大。
当产品某一边出现飞边,常常会调大锁模力,其实某根柱子已经受力过大。
也许地面基础差,锁模部分调整不够水平。

网友:
典型的从最脆弱处断裂。

网友:
应力集中

网友:
这应该是哥林柱吧?它的首要功能可不是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