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和40Cr调质

楼主(2016-05-11):
我想问问大家,45钢与40Cr调质前后的具体区别。希望各位能说详细些,如机械性能、硬度等。

网友:
40CR的淬透性比45好,所以心部硬度40Cr好。但是单纯比硬度是45略高一点吧,含碳量比较高。这是我的理解,不是材料专业的,说的不好。

网友:
40Cr较45#来说:调质前差别不大。调质后,40Cr由于含Cr元素,硬度,强度,耐磨性,抗氧化性和耐腐蚀性在同等条件下比45#高。
45#含碳量高,不能用于渗碳淬火。轴类零件有较大负荷的情况下选用40cr。
不过40cr的价格远高于45#。

网友:
主要还是淬透性问题,如果芯部有要求,45钢冷却就必须很快才行,这样热应力  裂纹啥的都出来了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事,对于高转速的轴,假如说只有500NM,轴48mm直径,怎样选材料呢??

楼主:
我主要是想对比一下45钢调质前后的机械性能,如抗拉、屈服、冲击、硬度

网友(点评):
你要的对比数据JB/T 6397-2006里面有详细的数据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