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钣金这点事

楼主(2016-05-11):
这几天关于钣金的话题很热门,前几天在LIAOYAO大侠的帖子里获益颇多,在这里先道谢。今天看到wangqing1大侠的帖子,15mm的板子成型大家表示太厚了,太有北方特色。正好小弟前不久有个小东西当时颇费脑筋,牺牲午休时间整理一下放上来供大家指正。
图示如下:

材质 :C2680  电镀:0.07μm铜, 0.69μm PdNi, 1.28μm-3.8μm MATTE TIN
工艺:冲压-电镀-molding(方块部分,注塑的特征删掉了)-折弯
要求如图,其中0.08的平整度和刮锡绝对不允许有问题
难点在于怎么在模具冲切后的三角过渡带上稳定成型,3D图如下

问题,如果我们要做一台C/T小于3S/PCS,日产能大约20K的电动,气动或手动治具。
1.采用什么折弯方式,如果可以请大概画出核心的几个成型零件。
2.19个PIN针怎么一次成型后保证其整体平整度小于0.08mm。
3.不允许刮锡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我人的厚道程度好像和板厚成反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人的厚道程度好像和板厚成反比了!

重工业乃是国之重器,相比之下我们玩的都是小玩意。
大侠帖子里好几个都吓到了,放个小玩意给大家压压惊。

网友(点评):
敢问兄台的板厚是多少?

网友(点评):
板厚0.2mm ,图中展开图有标示。

网友(点评):
嘎嘎,看见了

网友(点评):
俩片A4纸

网友(点评):
不够我们剪板机机床塞牙缝的

网友(点评):
哈哈,南北钣金各不同啊。大侠帖子里有说太厚了玩不了的大神,可以请过来,到这里指导一下。

网友:
电子行业的排针。随便一个规格都是巨大的量,肯定有现成的设备可以参考吧。不是行内的不可能想象的出核心零件。
铜的还镀铜,不是应该镀金吗。

网友(点评):
大虾的电镀知识还要努力 ^_^

楼主:
  @LIAOYAO 大侠进来了就指导一下嘛。

网友(点评):
内容有些多,目前有其他事缠身晚些再回复你。

网友(点评):
此项目虽已经暂时交付,但是其过程非常曲折,请教了不少高手都没有统一的意见,静待大侠高论!

网友:
等待liaoyao老师开讲!

网友:
记录一下

楼主:
看到厚板折弯的帖子应者寥寥,以为坛子里搞薄板的多,没想到我这更惨啊,一张都没翻过去。
南方搞折弯的大神你们在哪里啊!

网友(点评):
楼主是见缝插针啊!

网友:
太久没有接触这些东东,一时间很多数据还没找到,先说下处理的手段,目标:
1、要使接触压力小于锡的滑移力。
2、工作区要避开检查重点区域。

网友(点评):
1、要使接触压力小于锡的滑移力,这个难度大且会因碰触留痕就不符‘不允许刮锡’,2、工作区折弯弧外侧,采翻板模结构,圆弧曲线不是R0.5,要加大并重新调整 外R轨迹。

网友:
看着 跟着学习

网友B:
考虑下质量条件与折弯可能出现的各项问题,最终俺的构思是如下,

网友(点评):
旋转折弯,旋转中心为产品内R?

网友(点评):
翻版折弯,旋转中心在产品内,但不是产品内R,参考图示,若是再改变曲线去局部压垂直与水平线,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点评):
这样会刮锡,怎么处理对表面的相对刮擦呢

网友(点评):
右侧是板块直接压贴在针脚面,板块旋转时不产生滑动就不会刮锡,与针脚未折弯部分始终是贴平没有相对位移,这样的做法与一般折弯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下质量条件与折弯可能出现的各项问题,最终俺的构思是如下,

这是我们现在使用的结构,大体差不多,但是刮锡问题很难解决。另外大侠图中中心偏移的那个尺寸是怎么得到的呢,大侠指点下

网友(点评):
依据实务经验在很小的力就会在锡层留下痕迹,因此俺方案是直接折弯(参考圆管折弯),不是一般间接折弯。用外侧3点画弧取得轨迹,再分析各段轨迹的效果,重新修改轨迹。

网友(点评):
大侠可否留个扣扣。

网友:
不知道在折弯模与工件接触的位置用滚子会不会好,以前有镀锌钣金防划伤是这么做的,求指正

网友(点评):
有空间的话我们都会尽量做辊子进去。

网友C:
就是连接器的旋转折弯,机构是简单的,0.08的共面度要看你们的料回弹和塑胶保持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连接器的旋转折弯,机构是简单的,0.08的共面度要看你们的料回弹和塑胶保持力了。

端子和塑胶是molding的,保持力当然不是问题,何况折弯一定会有压料结构。
这个东西难在三角过渡带的成型上,后期调试主要是过渡带裂痕和刮锡问题。

网友(点评):
28唛不算厚,过渡带裂痕是钯镍底裂纹居多。52-152唛锡就刮不得,一有刮就留痕。因此先前提的方案就是避重就轻,在过渡区做工作而非在焊接面。

网友:
跟着大侠学习!!!

网友D:
治具 这个词好像是日本话,我反正一般用工装和胎具这个词。

网友(2020-03-14):
引用 网友D:
治具 这个词好像是日本话,我反正一般用工装和胎具这个词。

兄台想多了,治具在东莞这块指的就是字面意思:修正,治疗产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