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传动末端无齿这样有何好处?

楼主(2016-05-11):
    看到机械手很多同步轮传动,, 末端很多不用齿的.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而且传动长度还是较长的! 谢谢!

网友A:
个人意见:
1、偷懒
2、降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
1、偷懒
2、降成本

应该不是的.同步轮不值钱. 如是没齿的话,多数都是自已加工的.还高.
这种不仅在一个地方看到,在其它机器上也看到过.
肯定有原因..

网友B:
你是看到实物还是3D电子图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看到实物还是3D电子图档?

肯定是实物了.

网友:
过载,打滑?

网友:
没齿怎么能叫同步。
楼主看到很多,搞实物图看看呗。

网友:
这个俺在很久以前的某个公司,当时公司产品的传动就用带齿形的平带连两个光轮,一边是电机轮,另一个是大光轮,两边半个齿没有,问为什么,答不知道,是照外国设备抄的。
仔细想想,不带齿的,可以打滑,这就防止了过载;带齿的,可以防止打滑,保证了启动

网友:
同步轮你这我是第一次见到
链轮见到不少,不过都是同时左右两条链的从动轮需要同步才会出现
要么就是拖轮

网友:
楼主找到答案了没有?
我也想知道···

我觉得楼上说的防过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