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弹装置、拉力装置? 求学机械、自动化的朋友回答一下...

楼主(2016-05-11):
大家好我是平面设计一枚学生,最近忙着做毕设,想搞一个装置,可是遇到难题,来知呼求助大家。

我很诚挚的简而言之,请大家把这个东西想象成窗帘(卷起来的),我想要的效果是,当我往下拉动控制绳,“窗帘”就会被拉上去,当我松手时,“窗帘”自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很重要,这也是跟窗帘升降器不同的地方)。

问完了...挺急的,想做好毕业设计,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我不知道

网友:
卷闸门,弹簧加大点!

网友A:
这个机构很简单,你看那种客车扶手,都是扣一下在扣回去就可以扳上(下)了,是一个棘轮加凸轮的逆止机构
又看了一遍,上面的回答没有错,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逆止机构和一个推送机构。

我以前在一个开闭的窖门上做过这个,不过是2扇门,其中一扇是向前推的,我用的是10A带附件的棍子链。附件安装端装A3板,
使链条只能向一个方向卷。这样一个不封闭的链条加上一个链轮和电机就能推一扇门向前走。

你这个也一样。如果窗帘只能向一个方向弯,那你想上拉绳子加一个逆止,就可以了。

另外参考一下卷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构很简单,你看那种客车扶手,都是扣一下在扣回去就可以扳上(下)了,是一个棘轮加凸轮的逆止机构
 ...

您说的很有道理,您有时间吗,可不可以QQ聊一下?

网友(点评):
你的毕设又不是我的,给你提示了,思考的过程才是最有意思的。另外电脑上没装q。我只对妹子感兴趣。

网友:
看看大棚的草帘子是怎么卷起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有道理,您有时间吗,可不可以QQ聊一下?

还是多谢您!!

网友B:
在各前楼的基础上再多问一句:
拉动绳子,它就会被拉上去。你拉动绳子拉动多上,是持续有一个拉力但是绳子没有位移,还是说从上部将绳子拉至下部。“它就会往上拉”是怎样的形式往上运动?你不送开拉着的绳子它就一直往上走,一送开它就往下走。是这样吗?
如果是,一个方便的办法就是用电机来实现,拉动绳子相当于按下按钮,电机就转,松开绳子电机就挺,窗帘就靠自重下滑。
如果无动力,纯机械机构,手向下拉的那点劲怎么能提供窗帘向上运动的动力?得加储能机构,有些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各前楼的基础上再多问一句:
拉动绳子,它就会被拉上去。你拉动绳子拉动多上,是持续有一个拉力但是绳子 ...

大兄弟,谢谢你这么耐心的解答,我想要的效果应该是他们说的涡卷弹簧,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做这个装置,不知道该怎么计算相对的力....感觉挺复杂的,现在是希望有人指导我怎么搞。这个装置只是毕设的一部分,我做的是海报,装置只是用来提升我海报的新颖表现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兄弟,谢谢你这么耐心的解答,我想要的效果应该是他们说的涡卷弹簧,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做这个装置,不 ...

既然是涡卷弹簧,那就简单许多了。
记得在我上学那会,有一种投影仪用的投影布,就是要用个钩子从上面拉下来,然后挂在下面。里面就是涡卷弹簧。
你确定要的是这种效果吗?
如果你操作过,你就会知道,很费劲的。难道你在演讲的时候要一直拉着吗?
现在投影布都改成电动的了。多么的高大上,就是慢一点。
你可以找个做LED灯广告的小店问一下,说不定能有收获。

涡卷弹簧就是钟表里面的法条,或者类似于卷尺。记得有坛友提到卷尺。卷尺是有个按钮可以卡住的。弄两个卷尺,一边一个,装上。我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