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加工圆柱度标注问题

楼主(2016-05-11):
轴的直径为15mm,按7级公差等级标圆柱度0.005,在企业加工会有困难么?轴是与轴承配合,如果加工有困难,选择什么精度等级较为合适?谢谢!

网友A:
这个尺寸公差与圆柱度的组合没有问题。与轴承配合的轴应符合轴承配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公差与圆柱度的组合没有问题。与轴承配合的轴应符合轴承配合标准。

谢谢。

网友B:
设计要有依据 最好不要脑袋一热随意加大或减小公差或改其他 只要你有理有据出来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只是说现在有些工厂设备还没达到精度要求 ,并不是图纸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要有依据 最好不要脑袋一热随意加大或减小公差或改其他 只要你有理有据出来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只是说现 ...

的确是这样。图纸去加工的时候,厂里说精度0.005加工困难,我看了下图纸,尺寸精度都在0.01以上,圆柱度是0.005,所以来请教,自己没有加工经验。。

网友:
不困难啊

网友:
不错!轴是与轴承配合,应该是紧配。有需要可以更高要求!